[照明] 再拆个多多的0.95包邮的手电,把拆解结构研究清晰了。

楼主(2024-01-08):
上次的是金属壳,3元包邮,这次的是塑料壳,0.95包邮,真是便宜。都是14500垃圾电池。

因为是塑料的,就爆力把头拔掉了。

外面一样,就是机身是塑料的。还送根线。

前灯一样的灯珠

一样的屁股,把按键硅胶扣出来,一翘就能把屁塞搞出来。

灯光模式有高亮,弱亮,爆闪,侧灯亮,四种模式。

机芯全貌。

前面部分,两个塑料片是筒身爆力拆掉的碎片。

筒身前面缺失了。

PCB,芯片是YX8284,充电电流固定600mA不可调。
外围的一颗电阻是调节灯的电流的,默认是1.5欧姆,高亮电流是325mA,弱亮85mA。COB侧灯303mA。
改成4.7欧姆后高亮160mA,弱亮42mA,COB是158mA,估计侧灯和高亮前灯是一样的电流,因为随着时间的增加,电流是增加的。不象上一款,时间越长电流越小。

下面只有一个指示灯

前灯固定座卡在筒身上,灯板是卡前灯固定座上的,拆灯板从这个缺口用一字螺丝刀翘。

用胶把搞断的碎片粘上,前用钉书针拆弯热熔固定。把前灯固定件装到筒身里就是这个样子。

组装顺序是先把前灯固定件装在变焦环里,然后把筒身插进去,用镊子插到前面装透镜的地方的缝隙里,这样变焦环与前灯固定件就卡死了,顺时针转动,前灯固定件就卡在了筒身上。

最后把透镜压进去。

拆的时候得把透镜先拆掉,镊子插到缝隙里固定变焦环与前灯固定座,逆时针转动后,从筒身屁股那里顶电池,就可以把前灯部分顶出来。

因为这颗IC的充电电流是固定的,电池这么小,肯定充几次就把电池充坏了,最后通过在输入端串了个二极管和2欧姆电阻,把充电电流降到了200mA以内,电池电压3.5V时充电电流200mA,电池电压3.7V时充电电流155mA,电池电压4.0V时充电电流86mA。找了个437mAh的14500电池换掉了原来的电池。
原来的电池容量还在测,明显有结果。

楼主:
补上IC资料

网友:
开爆闪模式能坚持20分钟

网友:
0.95包邮,真是便宜

网友:
有个金属的类似外形的,不过那个感觉很好

网友:
想找个 单模式的

网友:
一个芯片就把充电和驱动灯珠的工作都完成了。

网友:
类似这样的头灯也差不多,充满电也就用个10分钟左右。

网友:
0.95包邮,真是便宜。

网友:
点亮看看,晚上3米能看清报纸吗

网友:
这价格值哭了,之前买了一人比1元硬币稍大的3.7V的COB灯珠,加上邮费花了2.5元

网友:
只要便宜,国人就能减配到你要的

网友:
这怎么算,你都是赚

网友:
不知道电池如何,电池还可以的话,这个价格就值了

网友:
0.95元超值了,材料都不止

网友:
还是撸金属壳的吧,塑料的花钱就是浪费

网友:
现在城市里用电筒的机会太少了

网友:
工作中还是很适用的,就是不喜欢多种模式,也没有什么用,也不方便,手电一开一关最好

网友:
那个芯片零买都有这个价了。

网友:
这个价格连邮费都不够,还需要什么自行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