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手机充电器能简单改成4.2V的吗?

楼主(2024-01-08):
手上老充电头子挺多的,要是能改成4.2v的拿来做直供电源那是真不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改过?

虽然很多设备支持直接加5V,不过有些还是会有点问题,能改一下最好

网友:
串2个二极管

网友:
我以前曾经改过一个老充电头,是直接换掉了里面的稳压管。

网友:
电压降0.8V,如果是TL431的改起来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串联二极管,每个二极管压降0.7伏,串一个。

网友:
如果用431,改电阻可以,最简单方法就是串两个二极管

网友:
从电池正负极引线4.2限压就行了。

网友:
不改也行,外加一块充电板,就是有点丑。

网友:
感觉很简单,但是有的芯片输出就是5伏,没法调

网友A:
签到红包下来3毛一个4.2的充电板不香吗。

网友:
最简单的加块4056充电板进去,输出就是4.2v了

网友:
头灯充电器,直接输出4.2V500ma

网友:
拆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改稳压管或者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签到红包下来3毛一个4.2的充电板不香吗。

4056只有1A,有些设备不一定带的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6只有1A,有些设备不一定带的动

能超过2A输出的老充电头也不多见反正,同意楼上的串二极管

网友:
tp4056才两块钱

网友:
一般都能改,拆几个,找个简单的,跑下电路就改了
有些充电器里面很紧密,到处打胶,研究起来有些麻烦

网友:
431反馈的改分压电阻,稳压管的改稳压管值,还有就是改初级反馈分压电阻

网友:
可以改的,其他方案上面都说了,不过新的电源芯片方案的,大多数都是原边反馈的,靠两个分压电阻采样辅助绕组来稳压,改那两个分压电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