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点火线圈的输出电压,大概多少伏?

楼主(2024-01-08):
有人测试过吗?高压还是低压?

网友:
汽车吗?好像一万多吧,切开次级有十个隔离包,每格按1000伏算就差不多1万多伏。
早期MF47表有配高压棒,可以测电视机高压包电压,黑白电视机好像5000多伏,彩电7000-12000伏!

网友:
涡轮车,电压高。
自然吸气车电压低一些。。

混合气被击穿的时候,火花塞电极之间的击穿电压(又称峰值电压)在10kV-35kV之间(高能量点火线圈高于30kV)

网友:
以前老解放汽车的点火线圈的输出电压,大概是1---2万伏。

网友:
貌似有个多少V电压击穿多少距离的空气这么一个大概的值吧,不知道适不适用在这?

网友:
汽车高压点火线圈,具体输出电压没测过,但资料肯定查得到,实际检测只要火花塞点火强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