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范围多少确定好坏

楼主(2024-01-08):
看到坛友都入手了内阻仪模块,也准备搞一个,已经下单表头和夹子。

想求教大家,锂电池内阻应该多少算好的,还能用,放弃各是多少毫欧,以及镍氢充电电池同样如何确定
先谢谢了

网友:
不以容量为标准,看用途!
有的电池几百毫欧也很不错。

网友:
你把手里的电池都测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
小电流供电,对内阻要求不高。

网友:
来学习,看大家的高见。

网友:
看什么样的锂电池  类型不同内阻也不一样

网友:
内阻正常不代表电池正常 我就这样被坑过

网友: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动力电池才需要测内阻,普通用没必要?

网友:
有的电池内阻还凑合,但是存电不行,跑电有点快,也不好用

楼主:
看来没有标准啊,有点晕,早知道就不需要内阻仪了

网友:
电动工具用不了的,手电还能用。

网友:
工具要求高一些,一般小家电就可以大些!

网友(2024-12-31):
竟然没看到题目的问题大概回答。

网友:
看用的场景

网友:
动力电池几个到十几个毫欧,普通电池几十个毫欧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