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银行现在还提供U盾吗?

楼主(2024-01-08):
想要一个U盾,搞数字签名用。

网友:
这个怎么搞?能普及一下吗?

网友A:
有,现在都是蓝牙什么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在都是蓝牙什么盾

不是USB那种吗?可以插电脑上吗?

网友:
应该会有,只是现在都推荐用手机APP,电脑端反而很少用。

网友:
现在是手机盾!

网友:
可以用旧的到银行换

网友:
蓝牙盾也是可以接电脑的,只是接口普遍(或者说是全部,至少我不没看到自带C口的盾,以至于我想自己飞线把手头上一个常用的盾给改改)还是老式的MICROUSB口的,目前自带USBA口的盾应该是绝迹了(目前手上倒是有两个,一个农行的早就过期了,拆了外壳给U盘用,原来盾的板子没扔,一个邮政的,数字证书过期了拿到网点,网点让自己去他们网银上更新,然后试了两次都不成功,去找他们,他们让先办认证工具丢失的挂失,然后再花钱买他们新款的蓝牙盾,完事了重新办网银的绑定,觉得麻烦并且需要花钱,放弃了)。
目前已知的是工行、邮政的盾需要掏工本费(但是工行好像是四星以上还是多少星,能给你减免),农行的盾不要钱,包括换盾也没收我钱,小型的地方商业银行盾也不收钱(偶尔有恶心点的,会要求你开通短信通知后才给你免除工本费,但短信通知后续你可以自己退订),其它的银行没业务往来不清楚。
但是,受打击两卡行动的影响,现在个人开通网银或者说是大额的网银有点难,包括办卡也是各种限制,又是工作证明又是居住证明的,所以办之前最好是提前问一下,免得来回多跑空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USB那种吗?可以插电脑上吗?

蓝牙的

网友:
肯定要有,毕竟财务也要转账

网友:
应该有的吧

网友:
不知道,以前家里两三个,都没用过,很多年了,电池倒是耐用还能显示。

网友:
有的,去年年底去银行还是免费的。

网友:
公帐的一般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