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做一个6打头阻值的“标准“电阻板

楼主(2024-01-08):
高价买了一套不知道啥设备上的电阻板,十几颗高精度整数线绕电阻!
拆下来一套6打头的电阻,做个测试板。(6M没有,用的别的电阻)

网友:
啊,这回用上自研PCB了

网友:
日置那表的外壳,

网友A:
表皮怎么这么毛

网友:
能捡到这样的高精度老物件,要很好的运气跟缘分了…… 板子做的漂亮,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皮怎么这么毛

日置 安捷伦都是掉渣王

网友:
6字开头的精度爆表啊,校准表一般都是小一点的电阻,这套电阻真是运气爆表

网友B:
这套老电阻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老电阻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好复杂的样子

不知道啥玩意,一个波段开关,连着两个板子,还有好多电位器。。。。像是某种比例关系

网友C:
看到自研pcb估计不会修牌万用表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自研pcb估计不会修牌万用表不远了

那不可能,我不懂单片机

网友:
拿来吧你,哈哈

网友D:
铜螺丝都用上了

66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螺丝都用上了

666啊

以为你会说是金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为你会说是金螺丝。。。

金螺丝?

金螺丝给你打。。。打。。。打劫了

网友:
6字开头这是为校准葫芦壳而做的吧

网友E:
你应该开校验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开校验公司了

那是不可能,我没设备。也不打算做这个。我喜欢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