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四轮定位通讯板HUB 芯片资料谁有?谢谢!

楼主(2024-01-08):
故障现象:主机找不到这块板,107A拆下也是短路,怀疑芯片损坏。

网友A:
拍的这个是电源芯片吧?不知道电源输入输出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这个是电源芯片吧?不知道电源输入输出是不是正常

嗯,应该是管理芯片

网友:
一个usb hub,,还是2.0
的,有什么难

网友B:
松香烧鸡大法判断坏的原件,那里发热换那里

网友:
拆那四个小电容和电感试,拆钽电容做啥,那电容短路会起火的。就一个3.3V的LDO,有啥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松香烧鸡大法判断坏的原件,那里发热换那里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准备助焊剂(如松香),将其熔化后涂抹在电路板上各个可能存在问题的元器件上。
        2.        通过给电路板通电并让其工作一段时间,此时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在工作时会产生热量,如果某个元器件有故障,可能会比其他正常元器件发热更明显。
        3.        断电后观察涂抹了松香的部分,若某处元器件周围的松香熔化或变色严重,说明该元器件在工作时温度异常,可能是故障元件。
        4.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并不精确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可能由于过热引发其他问题,或者无法准确判断故障元件等。现代电子维修更倾向于使用专业的电子测试设备进行精准定位。

网友:
这么开阔的板。不如切断来的快

网友:
有钱热成像,没钱用松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准备助焊剂(如松香),将其熔化后涂抹在电路板上各个可能存在问题的元器件上。 ...

额……  松香不是融化后涂抹,是烙铁把松香加热成高密度松香烟,然后把松香烟沉降到电路板原件上形成白色粉末,由于这个白色松香粉末颗粒很小,原件稍微有点发热就会融化白色松香粉末,进而变成琥珀色。这个白色转变成琥珀色的过程中,颜色差异是非常大的,一眼就能看出差别。不过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短路发热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松香不是融化后涂抹,是烙铁把松香加热成高密度松香烟,然后把松香烟沉降到电路板原件上形成白色 ...

学习到了,马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  松香不是融化后涂抹,是烙铁把松香加热成高密度松香烟,然后把松香烟沉降到电路板原件上形成白色 ...

你看看再给点意见:

松香烟沉降的过程是通过热空气的对流来实现的。下面是一种常见的方法来让松香烟沉降到电路板原件上:

准备松香烟:将一小块松香放在烙铁的加热部分,然后用烙铁加热松香,使其产生烟雾。确保烟雾不要过于浓密,否则可能会对电路板产生不良影响。

准备密封盒子:选择一个适当大小的密封盒子,确保其能够容纳电路板,并有足够的空间供烟雾沉降。盒子应具备良好的密封性,以防止烟雾外泄。

安置电路板:将待检测的电路板放入密封盒子中,确保它位于盒子的底部,以便松香烟可以沉降到电路板上。

释放烟雾:将加热过的松香烟放入密封盒子中,并尽快将盒子密封。烟雾会在盒子内循环,并沉降到电路板上的元件上。

观察变化:等待一段时间,让烟雾沉降到电路板上的元件上,并观察元件的颜色变化。如果有短路发热,松香粉末会融化并变成琥珀色。

请注意,这种方法需要小心操作,并确保在适当的环境中进行,以防止烟雾对人体健康或环境造成危害。此外,使用松香进行短路检测是一种非常粗略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再给点意见:

松香烟沉降的过程是通过热空气的对流来实现的。下面是一种常见的方法来让松香烟沉降 ...

你这个很详细了,不过不一定要密封的盒子,只要没有流动的空气,多尝试几次就学会了。主要是控制好烙铁的温度和烙铁和原件之间的距离,温度太高了松香瞬间蒸发完,温度低了发烟量又不够,距离远了不行,近了松香液体容易直接沾到原件上。多练习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