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购买这个欣易XY6020电源模块自己做一个可调电源用来修手机和笔记...

楼主(2024-01-08):
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样?https://m.tb.cn/h.5oznL5SLHfhX21w?tk=BHk0WhNYGPN

非水,真心想买,不知是否合适用来修手机、笔记本等,帮我看看,谢谢

顺便帮我看看这家淘宝店靠不?有没有被他坑过的?

网友A:
看评论靠谱程度一般啊。。。
你还得配一个电源……

网友B:
这里流行睿登,我也想搞一个6006

网友:
之前我也弄过类似这样的电源,调节麻烦,前段时间pdd买的成品的30v5a不到170元,还是成品的用起来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流行睿登,我也想搞一个6006

瑞登?这是什么玩意?电流只有6安,修电脑是不是不太够?很多游戏本都要10A、20A的开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评论靠谱程度一般啊。。。
你还得配一个电源……

看评论靠谱程度一般啊。。。-------------------------------你是从具体那句话看出来的呢?现在也不知道要购买哪个好了,就一百块

你还得配一个电源……------------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流行睿登,我也想搞一个6006

这玩意有点贵啊

楼主:
能不能推荐点性价比高的,别烧了我的东西的,电流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点性价比高的,别烧了我的东西的,电流大的

关于这点曾经设想过电压调节电位器改双连用一自制可调电压小板.单独设定短路到地电压比方比电压调节电位器设定电压高0.4v不用很精确

网友D:
需要买个功率板,一个控制板,还要一个电源,控制板可以自己找控制器,ttl还是什么东西控制的,,,

网友:
要修手机和笔记本,还是买个成品靠谱

网友E:
1200w??这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买个功率板,一个控制板,还要一个电源,控制板可以自己找控制器,ttl还是什么东西控制的,,, ...

功率板?控制板?这俩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点曾经设想过电压调节电位器改双连用一自制可调电压小板.单独设定短路到地电压比方比电压调节电位 ...

没听懂,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00w??这太夸张了吧

他就是这么大

网友F:
这成本弄一个不低,电源板还没有,箱子等,哇好多好多,不如买个线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率板?控制板?这俩是啥?

欣易XY6020电源模块这个叫功率板,,,还需要控制模块,可以买配套的,也有第三方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成本弄一个不低,电源板还没有,箱子等,哇好多好多,不如买个线性的

听你这么说这个玩意不是线性的,那他是什么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欣易XY6020电源模块这个叫功率板,,,还需要控制模块,可以买配套的,也有第三方开发的 ...

哦哦,我见到了,这个玩意还有蓝牙WiFi模块可以和手机互联,控制板你指的是这个玩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