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K-12S03E1电热水壶盖子盖不严求助

楼主(2024-01-08):
好久没有发帖了,最近表姐夫拿来两个美的MK-12S03E1热水壶。两个壶的故障一样,都是盖子盖不严。本人研究了好几天,也没有修复。期间查百度,上面说是那个推杆有问题。于是就买了一对,回来发现故障依旧。由此说明原机的那个推杆是正常的。这下咱不会了,只好上来求助大家了。

这是型号

正常盖子合上就是这样

就是这故障

网上说是这个推杆坏了,于是就买了,谁知道回来后故障依旧。而且发现新的推杆和原机的一样,说明原机的没有坏。

上面壶盖的透明连接处有个弹簧,经过这几天的摸索,发现这个弹簧有一个脚短了一点,能短大约0.5公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已经在网上拍了这个弹簧。

推杆特写

经过摸索发现,这个透明壶盖上的弹簧好像是查到推杆下面左右两个小长方形槽里。
不知道群里的各位朋友,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能不能教教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很简单的办法,搞个“分体式”,我们家里两个都是这样处理的。锯断就完事了,盖子盖不严,水烧开了,水蒸气不能推动弹片。之前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发现无论多好的质量,到最后都重会有断裂的一天。

网友:
塑料盖磨损严重。黑色的PS+ ABS塑料和透明的PC塑料,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进肚子里面去?
要想耐用就不要买这种垃圾塑料轴

网友:
这种壶不安全,还是买玻璃壶体好。

网友:
临时用一下可以,长期就别用这种壶了

网友:
家里也是这种壶,半年前锅盖轴断了,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某个限位点的塑料 断了,或是转轴里的水垢太多,卡住了

网友:
塑料件,受温度影响大还用不长,换一个好的是正道。

网友:
塑料盖磨损了吧

网友:
估计是长期受热变形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变形了

网友:
长期受热变形导致的

网友:
换个新的吧,再好的东西也有坏掉的一天嘛

网友:
我有个一摸一样的,推杆断了,换推杆后能用,但开合不灵活

网友:
这种壶不安全

网友:
换金属的吧,这都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变形

网友:
应该是老化变形了

网友:
磨损了,限位的半封闭环卡不住透明轴

网友:
箭头所指的透明塑料应该有个“凸起”,压板压住这个凸起部分完成壶盖闭合锁定。估计长期使用这个地方磨损了

网友:
我买的小熊电水壶是透明那部分一侧断了
不好盖紧,  导致的现象就是盖偏,  不严烧开了时蒸汽不能一下喷到温控, 就总是一直烧.... 看了一下跟壶盖一体的, 懒得换盖了, 直接买了一个九阳电动上水的,  把旧的给京东30元以旧换新了.

你这个查看一下机械活动位置, 如果有磨损缺肉的地方, 可以拿铸工较修复,
但不是很建议, 原因是这是食品电器, 用什么胶修复都不能避免有害物质在修复后的每天高温蒸汽下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