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火烧了的福禄克17b+拆解换壳

楼主(2024-01-08):
前一段时间,在废品站发现了几个废旧的仪表,买显示器老板送的,今天拆一个17b+换壳,壳是闲鱼买的替换透明壳,本来想卖掉主板的,想着自己还没有一个黄皮,所以就买了一个前壳屏幕框旋钮。

先看看原来的样子

背面干净

去掉黄皮

辛好背部都好的,电池盖也好的

去掉螺丝,拆解后壳,拆后壳时候费老鼻子劲了,热胀冷缩有粘连。

打开后壳里面还是很干净的

拆下前壳

拆下来白色卡扣,内拨盘已经被我拆坏了

拆下来拨盘,里面有油

6天时间,买的零件终于到了

这个表是每年花钱校准的,还在校准期内,下面表盘可以看到圆形铜片有针痕迹

开始安装

对比一下新旧拨盘

终于安装完毕了

精度还是很好的就是屏幕有点不清楚。可以使用。
最后来拆解一下福禄克表笔的笔尖和笔座

还有一个15b+,烧的比这个严重一点,不知道能不能开机呢,有空再鼓捣;一个VT06红外热成像仪,外壳变形了,不过还可以用

楼主:
这个是15b+,也在校准期内。vt06外壳变形了

网友:
谢谢分享。17B还用牛屎芯片!

网友A:
这是经历过啥,被你起死回生。

网友:
仓库着火了吧

乌克兰战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经历过啥,被你起死回生。

仓库着火了,一起烧了好几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浴火重生

涅槃重生

网友:
液晶屏和牛屎在这么高温下竟然没有坏,真是个奇迹。

网友:
牛逼,火都没烧死!

网友C:
怎么独独屏幕一点过火痕迹没有呢

网友:
能 修好就不错,挽回一部分损失。

网友D:
楼主捡了大便宜了,这买卖多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独独屏幕一点过火痕迹没有呢

应该是外壳上的的透明板已经掉了

网友:
这不就是妥妥的捡漏吗

网友E:
烧得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独独屏幕一点过火痕迹没有呢

屏幕有痕迹,显示的不黑,特别是左侧高亮区负电压指示很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捡了大便宜了,这买卖多划算

100元买了个23寸aoc显示器,送的还有2个优利德ut505a绝缘电阻测试仪,最好的是vt06红外热成像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得惨不忍睹

15b+烧的严重,屏幕烧裂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得惨不忍睹

确实不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