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最后发现这么简单,故障现象:显示屏闪黑或者黑屏...

楼主(2024-01-08):
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最后发现这么简单,故障现象:显示屏闪黑或者黑屏,从清洁内存条到更换显卡,显示屏更换三台,又更换电源,没辙了最后打算重做系统,忽然想起来换条DVI线比做系统省时间-----------OK!

楼主:
打算抽时间解剖看一下,到底啥在捣鬼

网友:
很多时候替换法很有必要

网友:
是插针有问题么,这东西我还没遇到过坏的,06年的线现在用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线不经常插拔,正常使用一般不会坏。

楼主:
我经常折腾,机箱又推到靠墙,弯曲角度太大且时间过长,内部就出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vga线黑屏的,换线就好了

网友:
VGA线里面的H,V行场信号不能丢失,丢了就没图像。

RGB丢了最多缺色;握手信号丢了,就是插上不能显示正确分辨率。

网友:
正好,昨天帮同事修一个养生壶不加热,是多功能的,带控制面板的。基本上全部拆解了,也没有发现问题,以为是主板坏了,然后把控制板跳过去直接电源还是不加热,然后就又仔细看了看底座上是插孔,结果就是一个弹簧触点歪了,无法和壶体触片接触,拨弄了一下,正了就好了。,其实有时候故障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还是要从简到繁和经验积累

网友:
最后发现这么简单,

网友:
运气的因素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往往被忽略。

网友A:
DVI线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我有一台电脑也是会忽然黑屏1秒时间,线是DVI转HDMI,看来得换根线试试喽。

网友:
这玩意没见过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I线很少出问题的。

就因为DVI一般没问题,这次我摊上了,折腾那么久

网友:
线的质量不好,中间的线断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线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