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简单玩一下sm3268aa

楼主(2024-01-08):
sm3268主控,我们正常用ab多一些,aa比较少用。

最近拿到几片3268 aa板子,看一下和ab有啥区别

丝印△

焊了个东芝8ddk上去

用的论坛下的打包的工具,默认有参数,有isp

直接量产

成功。

测速

和3268 ab没区别。

完毕。

网友A:
板子另一端可以接C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另一端可以接C口吗?

可以   ,发完帖子就焊上了

网友:
4CE的主控,双头U盘用得比较多

网友:
可以,范大又收获u盘一枚

网友:
从没见过AA,长见识了

网友B:
68和67启动兼容性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和67启动兼容性有区别吗

个人感觉区别不大

网友:
8DDK的速度真不错

楼主:
是的,土狗系MLC颗粒,速度上比onfi好一些

网友:
看着版型,好像缺了几个BC30、BC31电容没焊接,不知道你这个3268AA版型type-c接口是3.0还是2.0的速度。

网友C:
范大这个板子上3268AB也可以的吧?板子看着有点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范大这个板子上3268AB也可以的吧?板子看着有点眼熟

可以,aa-ab通pin,可对换

网友:
长见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