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老款九阳豆浆机,换马达!

楼主(2024-01-09):
邻居拿了一个摔坏的老款九阳豆浆机,说当时600多买的,用料很好,问我能不能看看,用的时候冒烟了。

那就拆拆看吧,有配件就换,没配件就也没办法了。

保险没烧断,确定是马上烧坏了,更换。
维修结束。

网友:
看样子,有年头了。

网友:
密封件也一起换了吧

网友A:
绝对老款,刀头还在上边。我家也有和这一样的九阳。早扔没影喽

网友:
第一张图像伊拉克回来

网友:
手柄不修了?找个木块缠上续命吧。

网友B:
这种电机是铜线圈的,不错

网友:
看上去,有年头了

网友:
一般是搅拌的东西加多了,或者进水轴承生锈造成的电机烧毁

网友:
粗略一看可能进水了短路烧了

网友:
就这成色了  没有修的价值  另外这玩意顶天了全新200块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就是滤网都堵实了,没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是铜线圈的,不错

现在估计买不到铜线的

网友:
外壳身经百战

网友:
看这个型号应该还不如俺用的更老。

网友:
我家买的比这还老,是加热管加热,里面是串励电机。换过一次串励电机,不是电机坏了,是刀头断了被迫换整体电机。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老款,刀头还在上边。我家也有和这一样的九阳。早扔没影喽

刀头在下面的更容易坏,水封是易损件,漏水直接进电路板。

网友:
老啥,18年产的,你邻居住在叙利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