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洗衣机进水阀

楼主(2024-01-09):
一个洗衣机进水阀关闭后还会滴水自己网购一个新的更换后恢复正常,现在把坏的拆开看看。

网友A:
能修吗  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吗  阀门

可能是某处密封的地方磨损或者老化了换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B:
没几个零件,应该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几个零件,应该能修好。

我还没有看出是哪个零件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简单

是的,不过也算耐用应该超过七八年了。

网友D:
是不是进去异物了,应该先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进去异物了,应该先清洗一下

这个进水阀有过滤网应该不会进异物的。

网友E:
关键的部分没拆,也许只是一颗小砂粒卡住了,拆开再装上去就能修好

网友F:
继电器控制的胶质阀门,时间久了硬化,不好修

网友:
这就一电磁阀嘛,漏水问题一般就是密封件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的部分没拆,也许只是一颗小砂粒卡住了,拆开再装上去就能修好

看起来除了电路的线圈没拆其他地方没有可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控制的胶质阀门,时间久了硬化,不好修

是呀!好在这个配件价格也不贵。

网友:
换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换过就好了

网友G:
轻微漏水,得加压才可能看得出来哪里有破损吧

网友:
挺简单的结构,估计是胶件老化,特别是洗衣机使用年限一般都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轻微漏水,得加压才可能看得出来哪里有破损吧

不是漏在外面是不能完全关闭,如果洗完衣服没有及时拿出还会往筒里滴水把甩掉水的衣服弄湿。

网友:
通常,多数是线圈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