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光驱 解码器播放CD,MP3等音乐

楼主(2024-01-09):
那位高手老师有可以解决这种外置光驱不用电脑就能播放音乐光盘的解码器或解码板,加元管够。

网友:
插机顶盒试试。
插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开OTG,不过可能要外挂电源。

网友:
不行的,放弃吧

网友A:
能不能把光盘里的音乐用电脑提取出来放U盘播放

网友:
这种外置的好像不行,只有那种老的IDE接口的,网上有卖整套的解码板。

网友:
去收破烂站,找DVD VCD EVD  拆解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光盘里的音乐用电脑提取出来放U盘播放

用抓音轨软件存成无损音频,或者用media player直接存为wma格式的文件都行啊。

网友:
没办法的,只能电脑抓数据出来

网友:
关键是没有播放键, 放CD进去会自动播放吗?
要想办法解决播放问题.
如果能自动播放, 可接USB声卡就行.

网友:
我買的是這種(只供參考,因為貨物要1/28號才能到達,所以無法測試)

网友:
我希望可以解碼,因為我有個LION的DVD-USB刻錄機可以嘗試能否讀出CD盤裡面的文件,至於U盤和TF卡我就不用太過擔心,基本上說明書說可以的一般都沒問題(主要是連無損格式的音樂都可以播放),至於這是為什麼說是車用的,因為這機器規定要有12V,1-3A的電流以上才能工作,(因為自帶有25W*2的功放),我只打算裝在家裡使用,而不是車用的!至於沒有功放,只是解碼用的可以用3.7V-5V,1A電流以上的電源供電使用!

网友:
看你的標題是“外置光驱不用电脑就能播放音乐光盘的解码器或解码板”,我想你應該只是想播放CD光盤而已,假如是這樣我可以推薦你買另外一款,假如你說要連VCD,DVD等的音頻盤就只有用解碼板了,舊時的DVD機很多解碼就是用DVD-ROM+解碼板實現的,那麼你只能採取這種方案了!

网友:
这种光驱最简单的就是插在电脑上使用,如果不用电脑解决方案比较复杂,需要配合单片机控制,然后还得增加解码器,典型的就是为了一碟醋去买了几斤螃蟹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B:
我有个早期sony笔记本配的超薄外置光驱,接电源就能当cd机用,带耳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早期sony笔记本配的超薄外置光驱,接电源就能当cd机用,带耳机孔

有图吗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2024-04-23):
这种外置光驱耐用吗?刻录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连按钮也没有,怎么播放,你至少要加个单片机控制,然后再将读取数据进行解码才能出来声音吧

网友:
早期台式机的光驱可以自带耳机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