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并夕夕买的人体感觉灯座

楼主(2024-01-09):
之前家里过道上用的声控,感觉不好用,脚步轻了不亮,或者其它东西响它却亮。

搞一个这种人体感应的试试。

网友A:
多少钱呢 感觉还不错

网友B:
   延时时间不是那么人性化。不弄个一分钟两分钟什么的。

网友C:
期望能把电路图描出来

网友:
感应灯还是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呢 感觉还不错

8.88元,我也是试一下心态,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时间不是那么人性化。不弄个一分钟两分钟什么的。

估计与他的算法有关,15秒,30秒,26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望能把电路图描出来

我没这个能力哟。

网友:
感应的比声控的实用

网友:
不知道质量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时时间不是那么人性化。不弄个一分钟两分钟什么的。

荣耀亲选有阳光照明感应灯,可设置一两分钟,缺点需要网络才能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8.88元,我也是试一下心态,不知道好不好用。

好用,我楼道装了一个,用了五六年了,没坏,不过我买的价格快贵你一倍了,当时拆开看了下,感觉要比你这个用料实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时时间不是那么人性化。不弄个一分钟两分钟什么的。

那你就自己换相应的电阻就行了。 开关后面就是选电阻的。。

光控电阻

延时电阻

替换掉就可以改变该档位的延时时长,

网友:
设计得还挺好,这么多档位方便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网友:
做工还可以,适合在过道、门口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与他的算法有关,15秒,30秒,260秒

延时选择开关后面是啥,  改改阴值会怎么样那。。

网友:
挺实用的,价格也还行

网友:
比较实用的东西

网友:
看到彩光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