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驱功能RO净水机仿制成功!

楼主(2024-01-09):
完工图忘记了拍,来张局部工作图:

水驱桶1.5G,压力桶3.2G;

数字表设置压力0.042开始制水,0.45停止制水,一次制水时间12分钟左右;制水期间膜前压力在7kg直至8kg;

TDS 自来水240+  ,净水2~3  ,水驱排水最后废水TDS在20内,说明近乎完全置换废水。

工作一次,共计排放废水近15升。

废水比是。。。。?  2:1   ?大概

三角洲的泵工作起来有点吵,不知道为啥隔膜泵有刷刷的高频噪音。

楼主:
数字压力表设置

网友A: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还有所有配件都在哪家买的?想仿制一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以前我也想自己动手弄个净水机,结果家里买了成品,这想法就荒废了

网友:
水驱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东西需要经常换过滤棉吗

网友:
哇,还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还有所有配件都在哪家买的?想仿制一套。

完善了一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善了一下图:

有靠谱的商家推荐吗?

网友:
居然都5级过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还有所有配件都在哪家买的?想仿制一套。

几乎全部元器件购买订单:

由于优化改造水路电路走线,所以 接插件买的充足,稍有剩余。

网友C:
我一直强调,装压力表有什么意义呢?

另外:楼主这图纸用的是我的吧,好歹备注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需要经常换过滤棉吗

看出水量及水质吧,一年半载换一次够了,RO膜家庭用估计可用2年,这种水驱结构让RO膜泡在纯水里,寿命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强调,装压力表有什么意义呢?

是的,
不装压力表如何调节废水比呢? 装了后根据膜前压力调节废水比很方便。

网友C:
强烈不建议用这种带硬插接头

还是用这种双头快插为好

因为,快插内部是有密封圈密封的,同时还有卡扣金属牙咬住插入的管子,每次插入都会是管子表面咬出伤痕,硬插管表面一旦咬伤就会密封不严,漏水是必然的。双头快插连接时用的是PE管,一旦咬伤,切掉一点就可以了,同时PE管柔软一些,被咬时伤痕也小一些,更能耐多次插拔。

别以为你插拔的次数不多问题不大,就算你一次插好再不动它,机器运行时的震动也会带来问题。别问我为什么,帮朋友改造了N台所谓的大品牌机,多半是这种硬插接头,漏水也多半是这种硬插接头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不建议用这种带硬插接头

有道理!

好在用的不多几个,为了尽量减少连接长度才用的,后面仿制的朋友避免走此弯路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装压力表如何调节废水比呢? 装了后根据膜前压力调节废水比很方便。
...

关于看压力表调废水比的问题,这是一个误区,我在另外的贴子里已经作出过说明。

在膜透水率一定的情况下,视进水TDS情况确定合适的废水比,用可调阀来控制,水量可以用量杯来比较。

若增压泵出水量偏小,RO膜透水率一定,此时若要达到膜前压力,你只能调小废水阀进行堵压,纯水量大了,废水量小了,那么就改变了废水比,此时的废水比是否合适?

若增压泵出水量偏大,RO膜透水率一定,此时若要维持膜前压力,你只能调大废水阀进行疏压,纯水量小了,废水量大了,那么就又改变了废水比,此时的废水比是否又合适?

靠堵废水流量来维持膜前压力,这是庸医治驼背,只管扯平哪管死活,不合适的废水比,要么伤膜要么浪废水!

既要维持合适的废水比,又要维持合适的膜前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变频增压泵,配合纯、废水流量控制器,达成动态平衡,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看压力表调废水比的问题,这是一个误区,我在另外的贴子里已经作出过说明。

在膜透水率一定的情况下 ...

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那样成本太高,关键也未必需要那么准确的废水比。
自来水TDs不是很极端的情况下,靠“堵”控制膜前压力保持在7kg左右“最佳压力”未尝不是好办法,况且实际废水比根据实测也在合理范围内。见上面实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