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 量产图解,成功三区三启动

楼主(2024-01-09):
话不多说看图
成功三区三启动
光盘+主区usm pe+ventoy
量产工具下载:https://upan.lanzouj.com/ipqlf1ki2sej 密码:895o

网友:
研究的不错,值得学习
可惜用的盘略小啊

网友A:
很多人反应3281越用越慢,不知是否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可以用什么软件吧iso镜像写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反应3281越用越慢,不知是否

那是他用了容量优先。。。。试试速度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什么软件吧iso镜像写进去吗?

这个量产工具就可以写进去

楼主:
之前的一个杂牌

网友C:
ventoy那区才1.6G,你要放什么呢??一个系统ISO都4/5G了,而且用903更简单了,我都试过3区启动,用处不大,一个CD-ROM加U区,很多都启动得了,3区如果是用来装系统的PE U盘128G是基本了.好点就256G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ventoy那区才1.6G,你要放什么呢??一个系统ISO都4/5G了,而且用903更简单了,我都试过3区启动,用处不大,一个CD ...

我能告诉你我初次给他量产有点紧张?
ventoy 就整了1个500m pe,再加几个常用装机软件就可以了。。。不想再次折腾了

网友D:
之前买了个3257EN 想做7CD ROM  买到手一直懒得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买了个3257EN 想做7CD ROM  买到手一直懒得做了

7区那是为了玩

网友:
研究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技术,犀利

网友:
不错,终于找到量产工具了,修一下u盘

网友:
不量产CD了 都用PE工具 比较简单

网友:
为啥我照做了,却在bios引导里找不到?

网友:
一样用,win下看的见新的iso,bios下找不到引导

网友(2024-02-26):
谢谢楼主,下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