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MFP178nw打印机粉盒计数器提示寿命到期,有什么办法清零?

楼主(2024-01-09):
惠普178nw打印机已加粉了,

在工程模式下也清零了!

现在粉盒计算器提示寿命到期!

打印机现在罢工出力不出活了,

打印纸张正常运行,

就是上面没有打印内容!

咨询要更换粉盒计数器芯片吗,

请教有什么办法粉盒计数器清零的?

网友A:
还有粉或者自己已经加了粉的,重新买芯片换上,好像也有那种断电就恢复的芯片,可以买来换上!

网友:
你的头像让我看不到你说了什么?

网友:
不影响用的话,它提示就提示吧

网友:
反正就是引诱着快买新的

网友B:
影不影响使用,不影响的话就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不影响使用,不影响的话就不管它

现在打印机出工不出活!

打印出来没有内容

美帝制造的这玩意真是技术封锁2次敛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粉或者自己已经加了粉的,重新买芯片换上,好像也有那种断电就恢复的芯片,可以买来换上! ...

某宝和某多上面是计数芯片,没有找到断电重新计数的芯片,

这技术封锁真牛逼啊!

网友:
反正就是让你快买新的

网友C:
晚上有软件可以清零的,自己去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上有软件可以清零的,自己去搜搜

惠普玩了个技术狠活,就是用芯片计数的,不可逆的

网友D:
别搞刷机的那些,棉的刷死了。老老实实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惠普玩了个技术狠活,就是用芯片计数的,不可逆的

哦豁 这种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搞刷机的那些,棉的刷死了。老老实实换芯片吧

拆下芯片把计数引脚给短接复位了

安装上就开始从零开始计数了

清零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芯片把计数引脚给短接复位了

安装上就开始从零开始计数了

还有这操作?第一次听说 一般是加粉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