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台红色蜗牛收音机

楼主(2024-01-09):
入手了一台据说是供出口的收音机,卖家图片上看着不错,实际上到手一看做工一般,操作手感也一般,DSP的频率选择性和大厂做的DSP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机子人体感应实在太大了,拿在手上好好的,一离开手有的台就没声音了。不过这机子唯一的优点是声音还不错,有点山进SR35的味道。直接上拆机图

网友A:
现在的电路真是太简单了,一个收音一个功放 2个芯片搞定

网友:
这个不好用,电感都成了印刷的了

网友:
挺简约的收音机

网友:
防磁喇叭,收音机主板集成度比较高,还可以

网友:
这是让外国人知道咱们中国红,,,

网友:
你这个电阻上还有字,我的插卡音箱电阻都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割块肉挂上就有声音了

网友:
现在收音机好简单啊

网友:
这种收音机意义不大

网友:
感觉很水呢,像广告及

网友:
我也有,在使用时用力太大把齿轮拉了。拆机时背夹搞不下来,暴力破坏了。 声音还不错

网友:
超过10块,不入手!!

网友:
简约而不简单

网友:
你的手是强有力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路真是太简单了,一个收音一个功放 2个芯片搞定

这算什么,昨天看到一个播放器,拆开的图就一个芯片,俩个外围原件就完成了

网友:
这种收音机存在的意义只有怀旧了。

听收音机,破冰者L31效果好,18650锂电池实用。

网友:
这台半导体收音机的小喇叭还不错。

网友:
感觉好简单的样子,能省则省,效果肯定就不好了

网友:
拨台设计的挺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