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C+三星ssv6颗粒开卡求助 报错5018下载写表程序失败

楼主(2024-01-09):
论坛下载的SSV6软件怎么弄还是报错哪位大神对这主控熟悉的指导一下

网友A:
5018,下载写表程序失败,下载写表ISP到device ram失败。,1、请确认电源是否稳定。2、请确认连接线是否有问题。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接盘开卡,可以先换一下转接卡或易驱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18,下载写表程序失败,下载写表ISP到device ram失败。,1、请确认电源是否稳定。2、请确认连接线是否有问题 ...

用的ASM1153E转接卡,也用过其它方案的转接卡还是一样的报错,电脑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