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拆个iphone4的便携充电宝

楼主(2024-01-09):
先看东西

老古董了,用不上了,放着占地方,拆开看看

直接暴力拆解

割开了条缝后,发现可以撬开了

首先是一块聚合物电池,看下容量

3.7v 1050mah,经过这么多年,不知道损耗有多少。

电池下面是一块主控板,3个螺丝固定,拧掉3个螺丝,看看主板正面

不懂电路,不过感觉做工不错的样子。

充电头也扒开

引到充电头上的有5条线,2条粗的,3条细的,不清楚具体定义,不知道能不能改成普通usb接口的。有知道的,欢迎指点。

完毕,欢迎扔砖头。

网友:
范大的小物件挺多的啊

网友A:
这种冲过去的小电池确实不错,我记得我那2w的能充4寸屏手机5次到6次,那时候出差可以保证在火车上两天一直看电视剧。
现在2W,也就充两次吧。
现在想搞一个小充电宝,超薄的,品牌的不好找,都是厚的。出差带着,手机不能换电池这是那个王八犊子想出来的

网友:
锂电限制了电池的大小,容积比在这摆着呢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办法突破
以前可以换电池那会,待机都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天天充吧

网友:
东西虽小,做工不错

网友:
红黑二根粗线应该就是充电的正负极。三根细线不知用途。应该与USB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冲过去的小电池确实不错,我记得我那2w的能充4寸屏手机5次到6次,那时候出差可以保证在火车上两天一直 ...

搞个4680或4695电池做的充电宝,好像挺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冲过去的小电池确实不错,我记得我那2w的能充4寸屏手机5次到6次,那时候出差可以保证在火车上两天一直 ...

好像最早不能换电池的手机就是苹果吧。

网友:
爱疯4的那个时代的

网友:
电池标识BAK,是比克电池。

网友B:
应该可以改,不过外壳插座那里会有缺了一大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改,不过外壳插座那里会有缺了一大个口

不改了,1050mah的电池,半次都充不了。准备把电池拆了装行车记录仪里

网友:
主板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冲过去的小电池确实不错,我记得我那2w的能充4寸屏手机5次到6次,那时候出差可以保证在火车上两天一直 ...

都跟着水果学的

网友:
当年这个兖电宝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