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全汉蓝暴FSP550-50YLN电源初级十脚贴片芯片型号

楼主(2024-01-09):
自己电源,初级供电部分进去一个虫子导致炸了初级电源管理芯片,求全汉蓝暴FSP550-50YLN电源初级十脚贴片芯片型号。
求哪位大神拆过修过和知道的,告知一下

网友:
爆得这么彻底,一点都看不到型号了。。。

网友:
一虫子就炸了,这就是BUG带来的伤害吗
看10脚芯片所在位置,是不是个主动PFC芯片?可以尝试跑一下周边电路看看

网友A:
通常这种大块炸飞的,小心在壳子里面找一下,可能会找到。
跑一下线路,看是不是CM6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种大块炸飞的,小心在壳子里面找一下,可能会找到。
跑一下线路,看是不是CM6805 ...

炸了一个mos管,一个贴片电阻,一个电源管理芯片。修好其它,芯片不知道型号,通电没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