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主控一个坑爹的坑

楼主(2024-01-09):
这个主控的开卡固件比58XT差远了,到处都是坑。今天挖一个,,可能是为了纸面数据好看,或者是照顾啥也不懂的白x,这个主控好多开卡软件采用了激进的gc策略,Slc缓存只用了一半就开始垃圾回收,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增加几十倍的写入放大,如图加入代码调出gc选项,,恢复成58XT的gc策略。还有更多的坑有高手也出来挖挖,,部分2259XT主控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等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
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捉虫  …… 我还没有开过59XT2,这个主控的SSD倒是买了好几个,就是因为坏了可以自己玩

楼主(2024-06-03):
这个主控纯粹就是用来坑爹的。

网友:
确实是个垃圾主控,除了制程先进一点,啥都不是

网友(2024-08-28):
俺试着开 结果没成功
ssv6的cer
然后俺就不想碰cer的颗粒了

网友A:
就是小白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小白玩的吗?

这个鸟主控还有更多的坑。想玩pslc的远离这一款主控,,好多里面加了一个死结所有块完全循环一次后进入gc回收直接死掉然后不认盘。

网友:
学习一下,最近在玩开卡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这个主控很少玩,一般玩2258xt

楼主(2024-09-28):
这个鸟主控还有更多的坑。想玩pslc的远离这一款主控,,基本所有软件里面加了一个死结所有块完全循环一次后进入gc回收直接死掉然后不认盘。2259xt主控部分也有这种情况。也就2258xt2246en这两款主控有价值了

网友(2024-11-15):
谢谢分享,这个主控有没有自带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