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浸主板的液体是什么?

楼主(2024-01-09):
抖音上看到有人把主板放在一种液体里运行,好像效果不错,不知道是什么液体?不导电.

网友A:
洗板水?那玩意成本不低

网友:
用变压器油就可以

网友:
经常看见促销摊点,有把220V排插放进水里还能使用.....

网友:
那是3M研发的一款专用油,非常非常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那玩意成本不低

酒精也行。

网友B:
无水乙醇,电导率0.044mS/cm

网友:
可以用四氯乙稀干洗油,但那玩意有点毒性,变压器油会吸水而且难以清理。
很多都提及用去离子水,但水被污染后也是导电的。
最后就是清洗剂,但挥发性很高并且价格十几万一吨。

网友C:
那个是“干水(Dry Water)”,就是把水滴封装在二氧化硅颗粒中, 颗粒非常小,二氧化硅涂层会阻止水滴相互融合,外观看起来像普通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干水(Dry Water)”,就是把水滴封装在二氧化硅颗粒中, 颗粒非常小,二氧化硅涂层会阻止水滴相互融 ...

长见识了,还有这种操作,太厉害了

网友:
这就是真正的水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水乙醇,电导率0.044mS/cm

无水乙醇,有一点火星你家就没了

网友:
骗人的波流量

网友:
变压器油吧,绝缘,贵,温度高了降温慢,不好清理

网友:
是噱头吧,似乎没啥意义。

网友:
普通人用不上,维护麻烦,价格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