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浅拆华强北戴森电吹风

楼主(2024-01-09):
买的时候花了八十多,一年后已经要不了六十块了,算是应了那句话,早买早享受 晚买享折扣

机身侧影

拆下开关和冷风按钮

旋转打开尾部护罩,拧下两颗螺丝,拆下过滤网

拆下手柄外壳和半个手柄框架(此处有梅花螺丝)

电机特写
由于后续拆解没有思路且缺少可能需要的工具,为了防止拆坏,拆解至此结束

网友:
居然看起来还行

网友:
这个就是前一段很火的暴力风机,这个是高压版,玩家都是给改成低压供电了。

网友:
超过10万转。

网友:
仿的也不错,起码耐操

网友:
仿的也不错啊

网友A:
哪里有60块的,PM 我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60块的,PM 我下,谢谢

PDD  50以下

网友B:
相对于老式的有何不同,想听听真实想法

网友:
根楼主这个一样吗,会不会还减料

网友:
楼主你这个好用吗?发链接来看看

网友:
好像和我之前卖的那个不一样

网友:
好像前段时间还推出类似的带负离子一款,与这个一样不

网友:
比有刷的好多了。
国产高端的还有来芬 也不错

网友:
有那么高的转速吗?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个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老式的有何不同,想听听真实想法

风压风速风量各方面把老式电吹风吊着打,两个例子:1.我平时放在宿舍和舍友一起用,舍友洗完澡不爱擦头发,水珠能直接被吹飞。2.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对着嘴吹,会直接口水四溅。
因为风量大,加热功率也做得更大,吹干比老式电吹风干得快,并且还感觉更凉快。
我现在出门都会尽量带着,不想忍受酒店的垃圾电吹风

网友:
这种外观的电吹风,网上高仿的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