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8年新能源老车,拆换大灯灯泡

楼主(2024-01-09):
8年车变独眼龙了
海鲜市场买了一对led的 h4
开盖

拔线

扣弹簧

拆灯

上新

换好

显微镜看看断的地方

后果
实在太亮

网友A:
改LED需要加功率电阻吗?

网友B:
光色和显色度与原车大灯对比如何?

网友C:
卤素位的LED灯泡都很差,这种COB的垫底。
肉眼可见的光斑,反光不均匀。还是换回卤素的灯泡吧。要么别改,要么就上透镜。

网友D:
这个灯不带透镜,换的LED不知道那个遮光片能不能完全挡住光线上射。
另外,那个风扇不知道吵不吵,我的每次高频嗡嗡嗡的等红灯时听的很清楚。

网友:
没有透镜,一片散光,还是换回卤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LED需要加功率电阻吗?

买的时候说不用
这个标称40w
原来的卤素灯是6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色和显色度与原车大灯对比如何?

原车卤素灯是暖黄
这个led是白

显色度没人关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卤素位的LED灯泡都很差,这种COB的垫底。
肉眼可见的光斑,反光不均匀。还是换回卤素的灯泡吧。要么别改, ...

比我的老卤素光线匀
开近光 前面亮堂堂
我害怕晃着前车,专门看了几次,近光的确朝地上,但是远看灯泡位置很亮
远光真tmd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不带透镜,换的LED不知道那个遮光片能不能完全挡住光线上射。
另外,那个风扇不知道吵不吵,我的每次 ...

我也是觉得遮光片有点小
风扇还好,不响,估计永久了也会响

网友:
只要灯壳没有老化,卤素的我觉得也够用

网友:
用这种灯泡改的,光应该是散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我的老卤素光线匀
开近光 前面亮堂堂
我害怕晃着前车,专门看了几次,近光的确朝地上,但是远看灯泡位 ...

色温高,看着亮。实际穿透力不行。我也是折腾过led灯泡后来换的透镜。装的氙气灯。
还是建议备一个卤素灯泡。尤其是经常走夜路多。这种cob的说挂就挂。

网友:
色温变化如何

网友E:
这种LED的感觉都不太好,散热差

网友F:
准备一个月除尘多少次?

网友:
看着也太简单了,和我小电驴的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色温高,看着亮。实际穿透力不行。我也是折腾过led灯泡后来换的透镜。装的氙气灯。
还是建议备一个卤素灯 ...

这是我的老电车
平时就市内跑
续航还有1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LED的感觉都不太好,散热差

现在还行,全金属了,再加个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备一个月除尘多少次?

8年老车了
你看灯周围 基本没啥灰尘
有一个橡胶罩子,扣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