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强启电源!效果很给力!

楼主(2024-01-09):
天气冷了,车子不好启动,于是想要购入强启电源,但是面对网上动则几千安启动电流,几十万安时容量的成品机,我是迟迟不敢下手啊!于是各种采购,自己动手干吧!!!
配置两并七串单体电池!多功能保护板,有接错保护,低压保护,接反保护!配500安保险丝。25平方硅胶软线!电压表显示。卡车和小车都可以启动!

网友A:
对锂电莫名恐惧,单用来强起不如法拉电容

网友:
修车工???一年用不了几次的话,个人用,F电容比较合算..............免维护,长期有效

网友:
F电容直接并电池上

网友B:
频繁用,这个还是很给力的。1-2年用不到一次就不划算了。

网友:
厉害,这都能自己做

网友:
来来我给你试试

网友C:
楼主经常用吗

网友:
我用的动力铁锂两并四串外加六串的超级电容(单个3000法),代替电瓶还是很轻松的。其实只有铁锂也能启动,但是低于0度环境就有点困难了。

网友D:
实际上  这个比法拉电容更可靠。这个电池应该是25-35一片,14片,算420。法拉电容3000f的质量最差的也要40一个,稍好点就是80  100一个,要达到24v  需要最少9个。按最差的算   也接近400块了。而且,质量差的法拉电容自放电非常大,无法长期存电。而且法拉电动体积和重量都比锂电池大的多,不适合移动使用。所以,楼主的这个是明智选择。

网友:
我看你这是钛酸锂吧?钛酸锂要贵不少

网友:
像个BOOM~怕上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经常用吗

也不常用,但是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繁用,这个还是很给力的。1-2年用不到一次就不划算了。

常有打不起火的车,一年也能碰到个十几二十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锂电莫名恐惧,单用来强起不如法拉电容

法拉电容价格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锂电莫名恐惧,单用来强起不如法拉电容

货车还是用锂电,法拉电容小车用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  这个比法拉电容更可靠。这个电池应该是25-35一片,14片,算420。法拉电容3000f的质量最差的也要40 ...

我这搞起来快八百块钱了

网友:
觉得还是买块新电瓶比较合适。

网友:
我还是选择准备一条搭电线,简单高效

网友:
看到这么多的细线就知道是锂电池的。如果只是启动小车的话,最合适是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