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锐捷RG-AP130(W2)面板无线AP

楼主(2024-01-09):
拆解锐捷RG-AP130(W2)面板无线AP

【锐捷系列拆机】
1.拆解锐捷RG-AP110-W面板无线AP
2.拆解锐捷RG-AP130(W2)面板无线AP

本次是支持5G的产品了

计数参数,这个没有上次拆的AP110的增益高,才3.5dBi,而且是低辐射天线

产品外观

4个千兆网口

可以看到两根延长到外壳的天线+两根PCB板载天线

左边大的是2.4G天线

右边小的是5G天线

左边小的是5G天线,右边大的是2.4G天线

散热贴感觉是陶瓷材质,不导电,凉凉的

拆开一个5G芯片散热,背面是导热双面胶

仔细看PCB电路走线,2.4G和5G每根天线都是收发一体,收发共用一根,单根天线半双工?

5G芯片型号QCA9886

有内存的就是主控了,型号QCA9563,片上2.4G信号

交换机芯片QCA8337

2.4G功放丝印7627 K0339;5G功放丝印044 633C 5737

外壳上还有个锁

内部的锁扣

锁孔

电源和主板分离设计

flash在主板背面,是这种封装的flash,不是8脚的

FLASH型号

POE电源板

电源芯片丝印MSC 70101

THE END

网友:
做工看着也过得去啊

网友:
几个网口,还可以当交换机或者路由器使用啊?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啊

网友:
有点东西啊,呵呵

网友:
好像这个不便宜。

网友:
这种装到86盒相当难看 失败的产品

网友:
看了许多支持5G的电子产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密密麻麻的元件特别多

网友A:
好大的86面板,就是天线真砢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86面板,就是天线真砢碜

不过带独立功放好评...

网友:
企业级,做工不错,安装后难看。

网友:
信号有增强很多吗?

网友:
个头看着不 小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好贵,可不是普通家庭买得起的

网友(2024-04-04):
做工感觉很不错。。锐捷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工艺算很可以了,算商用的感觉了,可以!!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

网友:
我编程器固件吗我有个坏了,没microUSB的console线不能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