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搭配L95B双贴跑圈掉盘,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4-01-09):
入手了一些NW662,双贴了3281AB,但是跑圈时会掉盘,颗粒已经从C8降频到78了,做了10个还是有几个跑圈会掉盘。

是不是跟跳线有关系啊?我用的是3.3V,没跳1.8V。

网友A:
之前3267AE贴L95B的NW686很稳啊,不过我那是4CE4DIE,你这NW662双贴就是4CE8DIE,可能对供电要求高

网友B:
我今天3281n 贴两片nw662 贴完后只认usb2.0 3.0的没反应直接不识别。

网友B:
楼主你的主控板,2ce的电阻改过没有?是否这个nw662对3281支持不好啊

网友:
我的技术也好菜,用3281AB贴的MLC颗粒半年内都要重新量产过,(跑圈后放杂物房)不过3281BB贴的MLC颗粒就没有问题,MLC颗粒我还是喜欢贴3267AE,和903,虽然没有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3267AE贴L95B的NW686很稳啊,不过我那是4CE4DIE,你这NW662双贴就是4CE8DIE,可能对供电要求高 ...

那是不是跳1.8V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主控板,2ce的电阻改过没有?是否这个nw662对3281支持不好啊

ce跳线改过了

网友:
那有可能我之前的3281AB掉盘,非常可能是我买的3281AB板太差的原因,那板好薄,和一个黑色的带保护的3267AB单帖的也很薄,看来找个好点的3281AB主控板重新贴一下MLC颗粒放一年试试

网友:
nw662贴3267ae挺稳的,贴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3281n 贴两片nw662 贴完后只认usb2.0 3.0的没反应直接不识别。

坏块太多?

网友:
顶DDD,颗粒质量不行?

网友:
同意五楼,8DIE的话对供电要求应该要高一点,楼主可以试试单贴能不能稳住在研究双贴

网友C:
3281这个主控就是个不成熟的东西,想稳定就不要指忘了,

网友(2024-09-19):
引用 网友C:
3281这个主控就是个不成熟的东西,想稳定就不要指忘了,

3281L-BB ... 还行。

网友:
来看看各位高见,学习了

网友(2025-01-22):
都是些高深的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