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研究最实惠的板对板连接器方案

楼主(2024-01-09):
小板子做多了,好多都浪费了。考虑到能留点啥下来,给自己各种折腾做个规划,分成几类:
1、电源类的,DCDC/LDO/线性可调啥的

2、MCU类的,到处薅羊毛要样品
3、各种传感器,也是薅羊毛搞的
每次做完都是扔一边,几年后一筐一筐往垃圾桶扔。琢磨这模块化可能会好点,板间通过标准(物理/逻辑)接口进行配套。
需要考虑简单、方便(焊接)、便宜(垃圾佬气质)等等。。。

1、首先排除 XH2.54和排针,感觉不那么高大上
2、继续排除 PH/ZH/GH/SH等,一堆线在桌面上贼乱,看着烦躁
3、还要排除各种专业的B2B连接器,死贵,最低的得¥5+一对
4、排除上百管脚的,用不上,焊接还累
5、排除嘉立创没有封装的。。。

最终找到两个 Mini PCI-E 52P 和 WingTAT 野口总线 20P

Mini-PCIE 52P
优点:管脚够多,焊接方便,间距适中,走线方便(双面板基本上能走通)
缺点:不支持1.6的厚度,只能打1.0厚
价格:1元上下

野口总线,WingTAT关键词,接口像ISA
优点:2.54间距,管脚没有交叉,焊接方便,调试方便,支持1.6厚度(0.8到1.8厚度都行,肯定越厚越好)
缺点:1.6厚度有点点松动,立式安装便宜,卧倒和夹板的不考虑了,贵且布局麻烦
价格:1元上下

排除项目:
PCI总线插槽。1.27间距,不方便穿线
PCI-E总线槽,管脚交叉,拉线贼难
DDR系列笔记本内存槽。管脚太多了,用不上,同样对板厚支持没有特别优秀
NGFF槽。太窄了,管脚太密

看看价格,老便宜了。

合体,测试下连通性

金手指细节

选9.0高度的MiniPCIE座,底下还能放元件

卡片打1.0厚度,接口改了一次才全部联通的
Mini-PCI-E 规范,正反面的焊盘有一点点错位,需要注意的

接下来慢慢给各种MCU改成 Mini-PCI-E接口的,耍完还能留着有点用
电源和其他奇怪的东西都改成野口总线,反正封装画好了,往板子上一拖外形就出来了

物理接口定好了,逻辑接口就简单了,供电加上I2C必选,其他的SPI,USART,USB看着上,GPIO预留几个就够了

网友:
要是做产品 这样考虑是可以的
如果是玩的话 。。。还真没排针排母方便

还有牛角座也是不错的选择  40P一般够用,相当于带壳排针

网友A:
我还就认为pcie好用,不一定所有的线都需要拉,可以把内侧都给gnd和vcc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平插好,占用空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就认为pcie好用,不一定所有的线都需要拉,可以把内侧都给gnd和vcc

搞845拉PCIE给拉吐了,仅次于TypeC24P的变态交错
不过也怀疑嘉立创的封装有问题,大部分焊盘都偏大
印象中AD没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平插好,占用空间小

平插啥,FPC么

网友:
玩得溜,有想法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搞个标准接口,那个模块都能直接插上就用

网友C:
野口总线,简称是不是野种

网友D:
顶楼那种插板  国内还是算了吧  除非花大价钱,

要跟得上国际插槽接口标准  PCB板子厚度要1.6+  铜皮厚度2盎司

网友:
金手指不镀金能行?

网友:
这些接口名字好怪的

网友:
非常优雅的IDeA,我认为应该加精
请问博主:PCB上面对应的金手指你是如何在EDA中画出来的啊
比如在嘉立创的EDA中你是用那个元件摆在哪里出来的金手指啊
金手指的间距是2.54还是2.0还是多少?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顶楼那种插板  国内还是算了吧  除非花大价钱,

要跟得上国际插槽接口标准  PCB板子厚度要1.6+  铜皮厚度2 ...

茶老师好
又见到你了
看看你说了什么

网友:
都已经考虑上板间连接了,看来的确是搭积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野口总线,简称是不是野种

你的文笔流畅
让人想起姜文的高粱地

网友:
有意思的探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茶老师好
又见到你了
看看你说了什么

做这种接插 是有磨损的   就国内普通1盎司的板子 。。

网友:
比较怀旧,就爱 Arduino 的盾形堆叠:

网友:
华强北买过国产贴片的板对板的DF-9B-31V,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