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修一个捡来的mifi 随身wifi 看看还有没有余额

楼主(2024-01-09):
同时捡的还有一个realme的10v6.5A 65w充电头,充A电头有5v输出,负载可以拉2.9A保护,没有oppo快充诱骗器,不能激活快充

这个玩意是断头的,所以被人丢了,

背面信息

断头的,目测电路板没坏,只是头断了

拆开

发现一个卡槽

mtk的wifi芯片

金士顿emmc

旁边是mtk的主控  MT6735V 貌似比高通的410稍稍好一些
联发科MT6735内置四枚1.3GHz主频的核心,图形处理器为Mali-T720,最高支持1080P分辨率,它最大的亮点就是支持多种网络制式,比如FDD、TDD、TD-SCDMA、WCDMA、CDMA2000、GSM。高通骁龙410也是四核处理器,不过主频比MT6735低,为1.2GHz,图形处理器为Adreno 306。

找了个u盘主板拆头,修复成功

上电测试

结果电脑自动装驱动了

还出来一个网络连接

425.9Mbps应该是我电脑和这个设备USB2.0最大的连接速率了

进入web后台管理 网络连接失败

扫码进去看看帐户情况 套餐价格

可以查询到前主人买过的套餐,最后一次是在2022年12月,买了6个月的套餐

设置里有一个sim卡选择功能,但切换sim卡要输入密码,有坛友知道这个密码吗,这样就可以插自己的卡用了。
试了常用的数字密码,都不对

网友A:
这密码只有卡主人知道啊,坛友咋会知道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接口断了也许是使用不当。

网友:
赶紧修好,里面有余额

网友:
就是笔记本上用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还有密码吗?好像要破解才能用自己的卡

网友:
接USB居然还有驱动,是说也能当USB网卡使用吗

网友:
去年有段时间随身WIFI很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密码只有卡主人知道啊,坛友咋会知道

又不是卡的密码,有没有认真看内容

网友:
嗯呢,有点意思的东西

网友:
偿试找一下品牌商,说自己也忘了

网友:
应该肯定能用

网友:
破解刷机吧

网友:
白壳套黑壳,密码应该是掌握在销售商手上的吧。

网友:
带流量的啊

网友:
修好,里面有余额

网友:
值得折腾折腾,焊上插头就能用了。

网友B:
套餐已经到期了,想使用还得续费开套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餐已经到期了,想使用还得续费开套餐?

前主人买的流量已经到期了,我要用得自己买,

网友:
现在0元购的MIFI  确实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