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大众鼓风机驱动电路六芯插接端子拆解

楼主(2024-01-09):
前几天拆修大众鼓风机,驱动电路上有一六芯插接端子,具体连线情况做了说明。这里主要看一下这个端子的结构和插拔问题。

六芯端子实际使用4芯,其中两芯4.8插簧(实际略大点),两芯2.8插簧。两芯大插簧对角分布,用于电源供电,两芯小插簧传送控制信号。

端子结构非常特殊,一个端子由两个模具插接组成。分别有黄、紫红两种颜色的插件插接而成,研究了半天,实在想不出为何这样组装。装上插簧两者无法错位,只能在未插插簧时拔开,不像是锁定插簧的。

端子的退针工具也是专用的,3mm间距的深U型针(专用于用于电风机端子的退针)。

这个端子很难插拔,锁定机构由两侧的翼脚与驱动板上的突起三角卡接。其中一脚藏在空凹里。到目前为止,未搜到专用的起拔器。大伙推荐的拔法是直接拽着电源线慢慢退出。这对于强迫症患者及其痛苦~

这个端子,对维修维护大众汽车空调风机极其重要,只要风机出了问题,必然要动它。是日常风机维护中无法回避的一步。否则,去4S两千大洋才能拿下哈~
端子插拔是个技术活,徒手操作有时很痛苦。

网友A:
前段时间在我的车上装了一套原厂出的远程启动车辆的系统,也是要插拔好多的端子,不得不说这些原厂的端子是真的插得挺牢固的,总共不到20根线路,硬是搞了5个小时,也算是有了点心得。
车载电器的端子,不光金属间的结合要紧密,还需要有防止热胀冷缩导致的微滑动,所以,就算再小的信号线,端子的承载能力都是能过至少2A电流的规格,弹簧片的结构能保证公母之间至少有2个接触点,一般都是4个点;端子的公母座,必然要设计醒目的颜色区分,反正就是一看就知道插哪里;最最关键的是,不是长期修车的人,很难找到端子的开合结构,这些端子的开合结构,真的很巧妙,就算是硬拔都很难脱开。
一些需要防水的对接端子,只要是不按照正确的手法开合,很有可能就破坏了防水结构。

所以,玩车的时候,一定一定,不要蛮力。

网友:
这种都有点复杂,防松

网友B:
车灯的插座和插头都挺复杂,就是为了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在我的车上装了一套原厂出的远程启动车辆的系统,也是要插拔好多的端子,不得不说这些原厂的端子是 ...

总结的很到位,对认识汽车端子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个人认为,德国人设计的插头一定有对应的起拔器,不会像现在的维修方式,徒手拽线缆拔起。

你谈到了端子多接触点,让我更加坚定了对网上销售的这类端子插簧的疑虑,非原供货商配件,簧片基本两瓣两触点,且材料弹性不足。也就是偷工减料了!

当时没拍下原车端子插接头部特写,但从网上购来的鼓风机驱动版上的两个端子来看,似乎都“轻巧”了不少。还有让人不解的是,对插端子的公母针居然配不同高度的包脚,高脚的公端子不带防水环的话,压接一个失败一个。需要重购矮包脚的插簧,还要拍配套的退针器。退针器宣传照片与实物不同,无法确定是否能用,无奈还得购专业退针工具。套路一个接着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灯的插座和插头都挺复杂,就是为了保险。

是这样,从一个端子,明白为何有的航天器发到其它星球工作不到几个星球日停摆,有的工作十几年照样坚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结的很到位,对认识汽车端子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个人认为,德国人设计的插头一定有对应的起拔器,不会 ...

好的端子,都是铍青铜的材质,不容易氧化还弹性十足,接触电阻非常低,从材质上都能看出来原装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端子,都是铍青铜的材质,不容易氧化还弹性十足,接触电阻非常低,从材质上都能看出来原装与否。 ...

原来只听说过磷青铜,端子还有铍青铜,第一次听说,又扩大了知识面,学习了

网友:
这个插接端子设计确实巧妙啊,一般人真不好处理它

网友C:
开不坏的啥啥,记不清了,修不好的大众
据说大众车不错,就是小毛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不坏的啥啥,记不清了,修不好的大众
据说大众车不错,就是小毛病多

公里数和年限一到必然有相应的配件损坏,精准的狠~

网友D:
防松、防颠、防摔、防水、防核弹
这个结构就是防松的,用在比较重要或有高温影响的区域,除了鼓风机还有前后氧传感器都是这种插头

网友:
这种结构才是符合车规级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里数和年限一到必然有相应的配件损坏,精准的狠~

法系车也有点像,是不是欧系车都有点这个啊

网友:
前几年,比较喜欢玩车时,自制了好多退针器等小工具

楼主:
自制需要好的钢材吧,硬度够还得有弹性不易折。
好的退针器上百,自己玩能退下来就行,只要不是批量干这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松、防颠、防摔、防水、防核弹
这个结构就是防松的,用在比较重要或有高温影响的区域,除了鼓风机 ...

明白人,是个对车电有研究的爱好者

网友:
那个紫色是锁止机构,段子正确插入壳体后就能正确按压进去,也是一种防呆设计,最后插入母座无论怎么拔都不可能脱掉。

汽车连接器采用防呆,放松 良好气密性还有耐腐蚀 防震动 防水易于安装设计,不可能跟民用产品那么凑合(0一个主板十来根插头还一模一样 拆了不知道怎么还原),一个插头松了脱落厂家就要付费让4s店排查故障,而且一出问题都是批量性问题,所有舍得再各方面都是以稳定为第一目标选型。

这类端子如果不是专业批量性维修不建议购买屯着,因为每个主机厂选用段子插头都不一样,哪怕分左右前后都会做防呆设计,车型一换代以前插头大概率不会再用,别的主机厂也难用到相同插头,买多了只能吃灰压根没用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