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多多薅的4 块一节力神21700 4000mAh组大艺电池叠紫铜前后内阻对比

楼主(2024-01-09):
材料准备
电池分容分组好

21700 大艺 10 节套料

正极贴青稞纸

点焊机焊接

量一下板前板后内阻

板前 30.2毫欧  板后 34.0毫欧  内阻有点大

在正负极叠0.1 紫铜+0.1 镍片试试

再试试有效果没
板前28.1 毫欧
降低 2 毫欧
有效!

把连接处也叠上

再测测
板前 25 毫欧
板后 29 毫欧

前后对比

叠紫铜前
板前 30.2毫欧  板后 34.0毫欧

叠紫铜后

板前 25.0 毫欧  板后 29.0 毫欧

降低 5 毫欧 有效!

上机 Pdd 一百多的轻锤,非常暴躁

网友A:
电焊机牛逼的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牛逼的狠啊!

淘宝买的成品电容点焊机

楼主:
叠0.1 镀镍片+0.1紫铜还行,再厚就有点费劲了

网友B:
电池盒厂家设计的这种形状连接片确实拙劣,两组电芯之间仅用一根细铁片连接,明摆着内阻就加大了。看对比图:另一种形状的连接片在使用材料相当的情况下,比它的内阻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盒厂家设计的这种形状连接片确实拙劣,两组电芯之间仅用一根细铁片连接,明摆着内阻就加大了。看对比图 ...

确实哈,第二种并串连接桥的距离明显缩短

网友C:
2颗mos的板子 就能点0.1紫铜加0.1的镀镍了,还真不错。就是不知道 0.1紫铜加0.1镀镍  和0.2纯镍比 哪个电阻更小?楼主有没有试试?  不过纯镍的价格是真的高,超过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颗mos的板子 就能点0.1紫铜加0.1的镀镍了,还真不错。就是不知道 0.1紫铜加0.1镀镍  和0.2纯镍比 哪个电阻 ...

实际是 5mos 管  显示屏下面还有三颗  没有试过纯镍  太贵了(≧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颗mos的板子 就能点0.1紫铜加0.1的镀镍了,还真不错。就是不知道 0.1紫铜加0.1镀镍  和0.2纯镍比 哪个电阻 ...

不用试,纯镍的电阻率是铜的4倍,仅0.1厚的铜片就顶0.4厚的镍片了。不是只便宜导电率好就行了,镍的强度高于铜,点焊后的可靠性高。

网友:
电焊机不错,工具也齐全

网友D:
21700电池壳和18650电池壳是一样的吗?除了电池架子

网友E:
这种比变压器的好吗

网友D:
能告诉我一下上车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700电池壳和18650电池壳是一样的吗?除了电池架子

应该是全都不一样  相当于板子电池夹子壳子全部放大了  拍了几张对比图  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告诉我一下上车地址吗?

多多或者 taobao 搜大艺21700套料, 我选的多多销量靠前的,价格不便宜,31块,快赶上电芯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比变压器的好吗

电容优点上限高些,最高可以点0.3的镀镍带,然后体积要小些。 缺点需要充电,不能一直点
变压器的优点稳定安全,焊点漂亮,插电可以一直点。 缺点体积大,最高点0.2镀镍带,点铜带有点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21700电池壳和18650电池壳是一样的吗?除了电池架子

壳子大一圈,这样的问题感觉有点那啥。。。

网友:
我做的电池也是21700的,两并内阻5.5毫欧估计要比楼主的高,不过我直接用的铜皮焊接,做出来的成品也就比楼主的内阻小一丢丢,28毫欧作用吧。

网友:
电池和点焊机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试,纯镍的电阻率是铜的4倍,仅0.1厚的铜片就顶0.4厚的镍片了。不是只便宜导电率好就行了,镍的强度 ...

所以就是点焊镍带压铜带。强度和内阻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