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这里是不是错啦,越远得地方信号越强?

楼主(2024-01-09):
这里应该说是增益吧,越红表示这方向增益越高,增益越高,离天线越远。可不是代表信号越强。
虽说信号覆盖有"灯下黑”情况,但如果看这图,感觉是越远的地方信号越强,这也太违反常识了吧

网友:
把能量集中一个点或者面发射,没问题啊!

网友A:
俗称灯下黑嘛 他这个远端要看是多远,超过一定距离才开始衰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俗称灯下黑嘛 他这个远端要看是多远,超过一定距离才开始衰弱

所以,菊花这么说,也没毛病嘛

网友:
看实际,实际 使用才是正道 !

网友B:
这图没毛病,灯下黑,越灵敏的天线方向越强,所以并不是信号塔底下信号最好,而是天线指向最优位置信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没毛病,灯下黑,越灵敏的天线方向越强,所以并不是信号塔底下信号最好,而是天线指向最优位置信号最好 ...

但看这个图,也有越远信号越强的错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看这个图,也有越远信号越强的错觉

可能哪个位置正好是天线的最好聚焦位置,无线电波和光波一样,是可以用抛物线反射网聚焦的,以前给朋友做过一个几公里的WIFI组网,用的就是普通的路由器,天线用的是抛物线反射式天线,当时测试时在天线附近信号很普通,天线前方信号才好点,但还不如正前方焦距直射部分的信号强度,四公里外的信号强度可以达到最高68db,就是一般的大面积发射天线,也是有最强信号点的,

网友:
看实际,使用才是正道 !

网友:
感觉没毛病,实际上信号在制高点是有个辐射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哪个位置正好是天线的最好聚焦位置,无线电波和光波一样,是可以用抛物线反射网聚焦的,以前给朋友做 ...

那起码在天线前方焦距直射这方向上,越近新号越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起码在天线前方焦距直射这方向上,越近新号越强吧

我说的是抛物线天线,一般的手机信号天线不会用这种天线,大多是平板天线,可能这个图是多个天线的组合焦点在那个红色区域

网友:
实际上不光是家里的wifi,包括运营商铁塔上的基站也是灯下黑

网友(2024-02-21):
图片上有说明这个是定向天线,这个是取自“天线基础知识”中的“波瓣宽度”‘图形表示,并不是指普通的手机天线,也不是指距离。看图还是需要看字的。能看这么专业内容的人不应该会随便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