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安卓机顶盒接显示器没图像

楼主(2024-01-09):
手上目前有三个安卓机顶盒

1号 DVBIP1001,
2号 ty1608
3号 AM40
现手上有个aoc的27寸显示器,只有DVI和VGa接口,一个22寸杂牌电视机。
1/2/3用HDMI接22寸电视,都可以正常显示。2号3号用HDMI转DVI接27寸显示器正常.
只有1号用HDMI转DVI接27寸显示器,无图像显示,但是信号灯是亮的,用adb工具调过分辨率也不行。
各位大佬有啥建议?

网友A:
应该,可能是时序不对.
我有一个KTC的电视,接英菲克I9显示偏色, 接斐讯盒子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能是时序不对.
我有一个KTC的电视,接英菲克I9显示偏色, 接斐讯盒子就正常 ...

时序是啥

网友:
我也不懂这个

网友:
有的显示器里有几种不同的显示模式 看看设置菜单里有没有能换模式的
有的老显示器确实不能支持 或者显示成粉色.

网友:
DVI接口有数字和模拟之分。。你的显示器可能是模拟的DVI接口,但HDMI转DVI是转出数字信号。就显示不了的。。

网友:
主要还是刷新率的问题

网友:
机顶盒改分辨率试试,从高到低1080p--720p--480p

网友:
我的显示器是VGA接口,在宝上买了个HDMI转VGA的接机顶盒,然后我家三台显示器,有两台好用,有一台不出图像,联系客服加了个技术人员的V信,然后弄了半天也没显示,最后给我来了个退款不退货

网友B:
改成自动分辨率试试

楼主(2024-02-21):
引用 网友B:
改成自动分辨率试试

好的,谢谢,紫薯布丁

网友:
hdmi兼容 和vga转hdmi时钟问题

网友:
曾经有过,用电视改低分辨率就好了。

网友:
还是模式不对,从转换接口下功夫。

网友:
降低机顶盒分辨率(先在电视上把机顶盒分辨率降到最低或逐步降低),显示器就显示画面,可以试下

网友:
可能是分辨率、刷新率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