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温度对铁锂和三元的影响,这里只讲内阻。

楼主(2024-01-09):
刚好手头有几片小容量的铁锂和三元,都算是倍率电芯吧,刚好早半月长沙这边的温度也很低,于是做了个对比,实验温度对于锂电池的内阻影响。

实验对象,铁锂6安时软包,之前测过内阻在1.5毫欧左右,三元尺寸是6672100,容量4安时。之前测过的内阻也在1-2毫欧之间。
实验器材,暖脚宝一只。电池内阻测试仪一台
实验方法,将铁锂和三元电池置于室外2小时后测内阻,再将测完内阻的电池置于暖脚宝内半小时后取出测试内阻,记录室外和加温后的测试数据做对比得出结果。
以下的实验结果和图片。未完待续,手机上图

网友:
很期待的结果

楼主:
这个图是室外温度的内阻大片子的是铁锂,小的是三元

楼主:
这个是用于加热的暖脚宝,可以定时30分钟加热后断开。

楼主:
这个是加温后的内阻

网友:
低温容量会被冻住一部分,在室外没有太阳直射的位置测试。

网友:
此处应该有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加温后的内阻

温度低电化学反应慢内阻大。

网友:
肉眼可见的变化

网友A:
室外温度多少?电热毯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温度多少?电热毯温度多少?

室外,大约是3-5度?暖脚宝算40度吧?没有测温仪无法精确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外,大约是3-5度?暖脚宝算40度吧?没有测温仪无法精确测量。

难怪比亚迪刀片电池,冬季实测反超三元, 除了bms热液体的功劳,还有内阻变大,自动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