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无外壳开关电源,大家帮我看看是啥型号,谢谢!明纬?贝尔?

楼主(2024-01-09):
我的两个无外壳开关电源,大家帮我看看是啥型号,谢谢!明纬?贝尔?

        我有两个开关电源,没有外壳,不知道具体是啥型号,所以发出来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  这一个,估计是明纬S-350系列,从输出端电容耐压25V看,估计是12V的,但我不确定

        ↑  这一个,估计是明纬S-250系列,从输出端电容耐压16V看,估计是12V的,但我不确定

        谢谢!

网友A:
象明伟系列的12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象明伟系列的12伏电源。

多谢!
但我和群里老师发的明纬电路图对比,好像又不一样

网友B:
从元件和做工来说,不是明纬和贝尔。
这种开关电源都是采用的同一电路,山寨货和正版电路图,电路板元件有的标注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C:
怎么没见散热板?不可能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元件和做工来说,不是明纬和贝尔。
这种开关电源都是采用的同一电路,山寨货和正版电路图,电路板元件有 ...

的确,我发觉元件编号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见散热板?不可能没有吧

散热器是外壳,外壳被人拆铝合金卖废品了

网友D:
山寨的明纬,或者说是仿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明纬,或者说是仿制的。

可惜没有散热器,不然我都通电测试一下!

网友E(2024-03-12):
引用 楼主:
可惜没有散热器,不然我都通电测试一下!

不带载的话,通电简单测试一下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带载的话,通电简单测试一下没问题吧!

都可以工作,输出电压12V

网友:
看工艺非常粗糙,只能说是个杂牌电源。这种电源还有新旧十几个都是监控和led屏上的,监控还有15v的,可能是为了远程送电用的。如同城可给你几个。

网友F:
明纬s系列的接线排不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纬s系列的接线排不是这样的吧

应该不属于明纬,估计是杂牌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属于明纬,估计是杂牌子。

仔细看了二块板上的元器件,与明纬差别太大了,肯定是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了二块板上的元器件,与明纬差别太大了,肯定是杂牌。

是的
但元件在电路板上的布局,很像明纬。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元件在电路板上的布局,很像明纬。

布局很好仿和抄。

网友:
都是仿明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布局很好仿和抄。

有抄板软件,直接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