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没发现显示驱动芯片的示波器屏幕

楼主(2024-01-09):
Product Description
TFT LED display
Item Specification Unit
Screen Size: 5.7 inches Diagonal
Display Resolution: 320 (H) x 240 (V) Pixel
Active Area: 115.2(H) x 86.4(V) mm
Outline Dimension: 159.4(H) x111.0(V) x 9.0(T) mm
Display Mode: Normally white mode/ Transmissive/ Wide view
Pixel Arrangement: R, G, B Vertical Tripe
Pixel size: 120 x 360 um
Display Color: Full Colors
Viewing Direction: 6 o'clock
Input Interface: Digital RGB (8bits/color) Data Transfer

这是我能找到的屏幕DATASHEET,翻译如下

产品描述:TFT LED显示屏。
屏幕尺寸:5.7英寸对角线。
显示分辨率:320(H)x 240(V)像素。
有效显示区域:115.2(H)x 86.4(V)毫米。
外形尺寸:159.4(H)x 111.0(V)x 9.0(T)毫米。
显示模式:通常为白色模式/透射/宽视角。
像素排列:红、绿、蓝垂直三色。
像素尺寸:120 x 360微米。
显示颜色:全彩色。
视角方向:6点钟方向。
输入接口:数字RGB(每色8位)数据传输。
这些信息描述了该屏幕的基本规格和特性。屏幕尺寸为5.7英寸对角线,具有320x240像素的分辨率。有效显示区域为115.2x86.4毫米,外形尺寸为159.4x111.0x9.0毫米。屏幕采用TFT LED技术,支持全彩色显示。像素排列为红、绿、蓝垂直三色,像素尺寸为120x360微米。视角方向为6点钟方向。输入接口为数字RGB,每个颜色通道有8位数据传输。

由于我发现示波器硬件资料较少,特意发表出来

尤其,我看了它三颗芯片U1 U2 U3,都不是显示驱动,难道示波器通过赛斯林的FGG320AGG0933的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它是可编程芯片的一种类型。FPGA是一种可在现场编程和重新配置的集成电路芯片。与专用集成电路(ASIC)相比,FPGA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可编程性。直接驱动屏幕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屏幕转换电路吗?

网友:
有的显示屏的驱动芯片做在屏幕上面了,就跟手机屏幕差不多,在屏的下方多出来一块。

网友:
驱动芯片有的做在示波器主板上

网友:
有的集成在屏幕里面了,不过这种拆的困难。

网友:
COG,chip on glass,在玻璃基板上。

网友A:
这是什么型号示波器?
屏幕如果没驱动芯片,那排线就不是40脚了,至少得有960+240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型号示波器?
屏幕如果没驱动芯片,那排线就不是40脚了,至少得有960+240个引脚 ...

你好
此屏幕320 240
所以,我也搞不懂了
你有精力,请看看图分析一下

优利德2025c的原厂屏幕

网友:
我也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此屏幕320 240
所以,我也搞不懂了

分析什么?我意思就是屏幕上面肯定有控制驱动芯片啊。一般示波器主板上出来的显示信号都是持续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