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论坛中奖的魅色充电器到了,拆开看看,然后不改Type-C了

楼主(2024-01-09):
论坛之前圣诞节抢楼的活动中奖了,没啥秘诀,只要多参与就有机会中奖,在此也感谢@家睦 版主的慷慨,中奖的奖品我选择的是两套魅色充电器,方便实用,自用送人两相宜
另外说句题外话,现在家睦版主正在搞迎龙年的预热活动,地址跳转在这里:幸运屋免费抽奖!送魅色智能充电器+电工接线检测仪(迎龙年活动预热),人人都有机会,这次活动抽奖是免费的,不扣家元,每人每天有15次抽奖的机会,我认识的好几个坛友已经中奖了,想要魅色充电器和检测插头的坛友,大家冲鸭

魅色充电器支持镍氢、镍镉、铁锂、锂离子电池,而且可以切换充电电流,上电之后,长按Select按钮可以在0.5A和1A之间切换。另外再多说一句,如果充铁锂的时候,充电器没有正确识别铁锂电池(一般是铁锂此时的电压偏低),在刚上电时,档位选择灯在闪的时候,按Select按钮,手动选择铁锂的正确档位即可。

外壳散热孔很多,背面有数码之家的标识以及支持电池的型号

魅色充电器还可以当充电宝用,放进去一节18650临时给手机、耳机应急充个电还是可以的

拆开后盖

SOP14的主控无字

另一面,因为带了充电宝的功能,所以多了升压的部分,注意Micro母座Vcc和D-焊接在一起,GND和ID线焊接在一起

如果用普通的充电线(带数据传输的),魅色充电器和乐视的这个24W充电头不兼容,现象是上电之后,充电器一直闪灯反复重启

而用魅色充电器自带的充电线+乐视的充电头组合,就没有问题;然后这里测了一下魅色原厂的充电线,确定线材只能充电,没有D+和D-;魅色充电器的Micro母座Vcc和D-焊接在一起,GND和ID线焊接在一起,D+悬空,此时如果用正常的充电+数据线,就会和乐视的充电头产生兼容性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坛友遇到魅色充电器上电之后一直闪灯反复重启,换成没有D+D-的线或者换个充电头也许就好了。

这个充电器有很多坛友改了Type-C的输入接口,我承认我懒,直接买了下面这种Type-C母转Micro公的转接头

为了方便测试转接头,用了Type-C的测试板

转接头内置了CC的5.1K下拉电阻,同时可以兼容AC线和CC线;如果自己给充电器改Type-C输入,那种6脚的C口母座焊接CC下拉电阻(0603或者0402)太费劲了(其实还是懒)

AC线充电正常

PD/CC线充电正常

数码之家论坛好,数码之家论坛妙,数码之家的奖品呱呱叫,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活动中也都能中奖

EOF

楼主:
拼音输入法好……

网友:
哼 嘚瑟 俺也有!

网友A:
15次谢谢参与哈以前中过一次这个充电器

网友:
楼主,4楼舔你

网友:
15次谢谢参与的进来看看。

网友:
参加过都是谢谢参与,来兄这沾沾福气

网友:
禽兽啊禽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次谢谢参与哈以前中过一次这个充电器

我今天也是15次谢谢参与

网友:
这次居然又让你中了,天理难容

网友:
今天也是15次谢谢参与……

网友:
15个谢谢参与

网友:
多多搞起,功能不错

网友:
也是15次谢谢参与

网友:
我没要充电器,要的是12金标

网友:
这个中奖奖品,
不是免费的,
需要自付家元,
才能领奖喔,
抽奖吸引力,
不夠高。

网友:
恭喜楼主,中奖是好事。不中也是娱乐。大家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