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助:SF2281 BGA152 16贴 CE跳线电阻

楼主(2024-01-09):
为了这个板子,我翻看了新站老站上有关SF2281的帖子,没有找到同样的。

1CE:R114
2CE:R115R117、R119、R121
4CE:R116、R118、R120R122
(这板子丝印不完整,红色部分是有丝印的)

我贴东芝2CE闪存,就差一个R119。

上图红色方框是2CE已经有丝印的部分,蓝色是有嫌疑的电阻位(其中有一个丝印是R124,貌似跟CE无关)。

确定了三个,剩下一个,我从蓝色嫌疑电阻位里一个一个的试,结果都不对,最少有4个CE识别不正确。

貌似这板子跟OWC的一款一样:

有没有哪位同学玩过这个板子啊?望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A:
说不定可以在Intel板子上按这个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可以在Intel板子上按这个跳线

没办法了,闲鱼收了个快报废的intel 535 120G的SSD,剩余寿命12%。原板的闪存拆除不用,用板子,现已成功16贴。谢谢。

楼主(2024-02-18):
记录一下上Intel535板子的CE分布图,方便维护。

网友:
难得好帖,可以借鉴你的经验!!!

网友(2024-11-06):
引用 楼主:
记录一下上Intel535板子的CE分布图,方便维护。

请教一下up, 我也是535,16贴东芝32G只能开出一半,请问这个跳线跟英特尔颗粒规则是不是不一样呀, 如何跳东芝4CE的?

网友(2024-12-20):
难得好帖,可以借鉴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