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块跑RDT后开卡的2258XT SSD C7暴涨,啥毛病??

楼主(2024-01-09):
一块LX ST510 120G老固态盘,跑RDT后顺利开卡,挂在一台测试电脑上,安装Win7系统,间断用了几天,今天看看info,吓一跳…… C7居然到了3位数??

华硕B75主板、i3 2130,串口数据线是华硕新主板自带的原装线,那这个C7暴涨到底是什么鬼???

网友A:
确实是你的SATA线或接口有问题没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你的SATA线或接口有问题没插好。。

难道是B75M主板的唯一S3接口松动?二手主板,也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B:
接口CRC错误这个,有时候不只是接口问题,主控不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CRC错误这个,有时候不只是接口问题,主控不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主控不良? 58XT有暗病了吗?

这个B75测试平台我挂了很多SSD跑的,其他SSD好像没有这个C7暴涨的问题?还真有可能是SSD本身的问题…… 我再多观察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控不良? 58XT有暗病了吗?

这个B75测试平台我挂了很多SSD跑的,其他SSD好像没有这个C7暴涨的问题? ...

我以前有几片46xt的板子,贴的镁光颗粒,有一片c7猛涨,有一片稍好一点。后来拆下来测试过,问题严重的那个板子和主控都有问题,那个主控只能识别ch1,另外好点的那片的主控没问题,板子还是不稳。自带的镁光颗粒合并到一块46en上,很好用,只是C3涨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有几片46xt的板子,贴的镁光颗粒,有一片c7猛涨,有一片稍好一点。后来拆下来测试过,问题严重的那 ...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后面我用热风枪给它吹一遍试试 …… 反正是捡来的坏盘,可以使劲整

网友D:
补焊下主控,检查下2组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焊下主控,检查下2组耦合电容

谢谢范大指导  ……稍后我有时间了再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