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PSLC的寿命到底如何?

楼主(2024-01-09):
2259xt2工具经过魔改后可以支持PSLC

前几周论坛上有许多大佬疯狂讨论PSLC,有说是快页编程,寿命不变(2246en),还有说快页编程,寿命6倍;自动可调电压eslc;使用SLC缓存,跑几圈掉速......太多数不过来了。也不知道这个开出来的是什么,反正看最终写入量就能确认吧......
本人一个小白,只会用最简单的方式验证-----urwtest读写,希望能够有一个结果。
测试用具:2259xt2主控板两个,东芝0EFK四片,开卡工具,urwtest,风扇
PS:颗粒是在写入300t的1.6t好盘上拆的,查到0EFK有10000PE寿命,折合下来只用了150PE

开卡设置

开卡成功,桥接ASM235,刷了带自动trim的固件
然后初始化,跑urwtest

直接开跑,通电时间=测试时间
之后每周我尽量更新一下写入量,看看多少写入量能把它磨死......
本人小白,测试方式简单,不喜勿喷,有改进方法的大佬可以尽情提出建议。

2024.1.11更新
1.添加2ce(32g)对比测试,以快速得到结论(不知道为什么开1ce跑圈卡死)
2.每1000P/E后,添加30摄氏度3年的老化测试,热风枪180摄氏度吹84秒(器材有限,只能这样)

网友A:
楼主试下592加0efk能RDT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下592加0efk能RDT成功吗

试过,刷rdt卡reset drive,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是真能费劲儿。跑个rdt不就完了。这颗粒改slc 我开过几十个了跑rdt正常ecc都在3以下,所以肯定不是快页模式。十倍以上寿命没有问题。emlc颗粒上普通主控寿命和普通mlc没有区别,,都是3000pe,不过在59XT2加强型ldPC纠错下会不会寿命就真的直奔上万去了,再开成slc那就是十万次寿命往上了。120g容量太大了,跑寿命测试估计你不停跑3年也跑不完。建议只开一个ce容量搞到最小。

网友:
赞一个楼主的科学精神,必须的,有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刷rdt卡reset drive,不知道怎么回事

应该是RDT固件不支持19NM MLC

网友B:
光跑圈还差点  得老化模拟数据时长   跑多少pe放恒温箱温度150度老化24小时   再效验数据差不多   我试过过u盘放ptc加热板200多度  烤1小时不到有些数据就接近读不出来了   5  6m/s读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跑圈还差点  得老化模拟数据时长   跑多少pe放恒温箱温度150度老化24小时   再效验数据差不多   我试过过 ...

用风枪200摄氏度吹行吗,用的高温锡

网友C:
请问楼主ASM235CM刷的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风枪200摄氏度吹行吗,用的高温锡

锡不脱焊都行吧  但时间长的话  有的吹  还要保持全局温度差不多比较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ASM235CM刷的什么版本的固件?

220906 D1 45 01

网友:
pSLC需要主控固件和颗粒本身都支持,我猜测这个SLC Mode可能是快页模式,不管怎么样,期待LZ的实测结果,加油

网友:
楼主不用再测试了,测试之前跑rdt的数据都没有。也就是对这个颗粒的状态一无所知。这种颗粒即使健康度归零的开成slC也不会涨c3,,楼主开卡居然涨c3了。要不就是颗粒报废的厉害要不就是开卡有问题。至于这种洋垃圾大船货全都是修改过写入量的,故意给你保留个几百T写入量,真实寿命根本无从得知。寿命好的都被大厂小厂小作坊第一轮就挑完了那也不可能流到普通用户手里,

网友:
59xt2根本就没打算让个人搞Pslc,,,也就少数几个颗粒支持,,就算能搞出来也要解决一些小问题。比58 XT差十万八千里。想搞Pslc只有58xt59xt46en

网友:
pslc就是个垃圾,slc要的不只是速度和寿命,而且还有冷数据耐久度,容错和稳定都重要,不管什么pslc,直接抛弃就行了,买就买老制程的真slc

网友D:
楼主的不懈精神,在下是真的五体投地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不懈精神,在下是真的五体投地支持

午时将近,2246en的板子也在运输中(补一个RDT),手上的全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