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器3(MIR3)刷机遇到问题,特请教(已解决)

楼主(2024-01-09):
今天折腾一台小米路由器3(MIR3),刷机,刷入pb-boot-xiaomi3-20190130.img后

到这步是成功的,

一不小心刷成这个了,

本想刷成这个,现在也下载到了固件,按照说说明:按住reset按钮之后重新接入电源,大概1-3秒后指示灯变为黄色慢闪状态,松开reset键。通过网线连接路由器(这个时候不能用Wi-Fi了),访问 192.168.1.1,过13分钟会进入pd-boot界面,但点这个固件完成后不能进入界面,再次同样操作,点第一个固件能行,是我的固件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
感谢大家,已经解决,是固件的问题, MI-R3_3.4.3.9-099.trx 这个正常了,刚才看视频里用的那个是MI-3_3.4.3.9-099.trx,看来有区别,或许是后来重新编译了。

网友A:
分区是否一致?

直接在Pandorabox里用TELNET/SSH进去刷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区是否一致?

直接在Pandorabox里用TELNET/SSH进去刷应该也行...

谢谢回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7620A,,洗洗刷刷,,刷坏不会心疼,,,刷好也提升也没什么意义,,100M宽带都难跑满

网友:
恭喜楼主,刷成功了,虽然没多少玩头了。哈哈。

网友:
换breed 随便刷pb-boot有的固件不支持启动

网友(2024-03-27):
小米的盒子不刷第三方固件,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