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开卡YMTC闪退后续

楼主(2024-01-09):
之前发了个贴,2259xt2开YMTC颗粒软件报错,闪退,本着研究的精神,研究了2天,已经可以正常开出跑圈。

固件版本,跑圈后c3没有增加。

速度还行,没有外置缓存情况下,这个速度能接受,温度也不高。

开卡结束后详情页面。

具体操作,开卡闪退确认是软件问题,要是有更新的直接支持的软件最好。我采用的是移花接木。
将闪退软件里的参数和FW拷入新版本里,新版比必须也是支持YMTC的版本,毛子网站有下载。
添加参数识别到颗粒后就可以正常量产和跑RDT了。
尝试过几种坑:
1 直接拷贝SWPtest的dll文件到其他版本软件中,软件会报错,看来dll版本和软件版本绑定。
2 改参数放入高版本支持YMTC软件中,但是FW文件夹不拷入,能量产成功,跑圈到1/3假死,插拔后盘消失,固件有问题。
3 改参数放入高版本不支持YMTC软件中,提示io错误。

网友:
楼主高手,为研究精神点赞!

网友A:
59XT2性能相比之前的主控提升很大,就是现在软件越来越少,我就2个老版本软件,没有楼主这个版本……毛子网站现在也上不去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给坛友一个解题的思路

网友:
换V版固件就行,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
大佬牛的,长存的颗粒多一些选择和玩法了

网友:
朋友,我的是 0x9b,0xc4,0x28,0x49,0x20,0x0 - YMTC 3dv3-128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颗粒(应该是256GB的),贴2259XT2,用SM2258XTMPToolU0906A开卡。报0x40 Set System & Boundary Block fail (23.03),详细过程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2475-1-1.html
后来换成SM2258XTMPToolV0506A,该版本不能忽略tranADJ,报tranADJ fail
添加EnBypassTranADJ=0后可以忽略tranADJ了,不过开卡还是报Set System & Boundary Block fail(23.03),请问是啥问题?

开卡选择颗粒为YMTC,1Tbit,YMN09TC1B1DC6C(SM2259XT)
我一直怀疑是不是flash选择不对,应该为YMTC,512Gbit(没这个颗粒选择),但是你用1Tbit也开出256G了,现在就没头绪了。

网友:
0x9b,0xc4,0x28,0x49,0x20,0x0 - YMTC 3dv3-128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颗粒

网友:
我的环境是2259tx2加ASMT 2235桥接单帖

网友:
2289xt2 ymtc tas的颗粒开出来没啥用,写入超过一半就会掉盘,不知这问题有没有啥办法。

网友(2024-04-28):
趣哪里下载最新版本 网址给我个 谢谢

网友:
这个折腾办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9XT2性能相比之前的主控提升很大,就是现在软件越来越少,我就2个老版本软件,没有楼主这个版本……毛子网 ...

也是很怪,我师傅那边可以打开毛子。我这边网络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