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P DL380G7服务器启动困难,怎么修?

楼主(2024-01-09):
有台服务器,现在启动非常困难,3块146G的硬盘做了RAID 5,想直接购买3块300G的硬盘,直接更换!应该如何操作,或者重装系统以后,在将原来的硬盘数据备份过去!

网友:
启动困难是因为硬盘的问题?

R5的话,一块一块换,同步好一块换一块,最后扩容下就可以了

网友:
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好,3块做raid5?! 死一块都完蛋,还不留热备?!

网友:
为什么还用这么老的机器,新一点的gen9也不贵了

网友:
建议还是全换了吧,这个容量感人

网友:
建议还是全换了吧,这个容量感人+1

楼主:
客户办公,共享数据,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数据,主要是方便些!其实146G的目前也没有用到多少!就是一个采购系统的数据库!

楼主(2024-04-08):
引用 楼主:
客户办公,共享数据,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数据,主要是方便些!其实146G的目前也没有用到多少!就是一个采 ...

最后的办法就是直接关机后更换其中一块坏掉的硬盘,然后开机就好了,自动同步数据的!

网友:
别一块一块替换重建RAID,太容易出问题了,最好是直接复制数据出来。组建新的raid后复制进去。
不过还是不建议3块盘组RAI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