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大拆一个“秒秒测”牌洗鼻器,型号NJ159

楼主(2024-01-09):
好早之前买了一堆破烂,其中夹着这个玩意,一直扔边上吃灰,有空了拆开看看,洗鼻器对于鼻炎患者可谓是福音,用盐水清洗鼻腔,可以有效缓解鼻炎鼻塞症状。我没有用过这玩意,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宣传所言管用……

到我手上肯定跑不了,准备开膛破肚

产品标签,秒秒测也算是新兴的健康医疗器械生产商了,之前听说过他家的测温器,应该在疫情期间卖了不少

作为水流清洁用具,有不同档位设置,一般高低档和脉冲档位是比较常见的

冲洗头可以更换,凸起的按键是释放按钮,按下后里面的限位杠会打开,可以拔出冲洗头

非标的充电头,差评,为啥不用USB呢?有可能是防水因素

多单位标记的水缸

注水口

下面的盖子

上面的盖子,这里可以到限位杆的原理

抽出内部结构

稍微有一点粗制

充电板和控制板,电源线是红黑两种颜色,代表正负极

给充电线上电,还可以正常用

主要的电路,芯片看不清丝印,有可能是打磨了,也有可能是刷漆之后就看不清了

电路下面是塑料内腔,用螺丝固定

内部,比想象中的复杂,最明显是一个电机和齿轮配合的小气缸活塞

使用凸轮机构,将旋转变为往复运动(活塞运动)

活塞主体部分,里面有几部分构成

活塞活动部件,还有密封罩

有逆止片,防止逆流(搞不清是气流还是水流)

一共两个逆止片,对向而装,在气缸活塞运动的不同时刻保证只有一片通行,可以防止逆流

肢解的活塞和水流通道

小玩意比想象中的复杂一些

不知道这玩意原理是一个抽水机还是打气机,通过抽水还是注气来压水喷出,欢迎坛友讨论~
END

网友:
这个马达接线挺有意思,为啥这样接线

网友:
设计还是比较合理的,毕竟给小米代工过温度计

网友:
这个管用吗

网友:
卫生状况堪忧。我是不敢用。因为鼻腔是可以直接体液连通到脑子的。曾经有人由于鼻腔进了不洁净的水,被阿米巴变形虫侵蚀了脑子。而使用不洁净的水洗鼻,轻则呼吸道感染,重则脑炎。

网友:
和冲牙器相同,储水箱少一根吸水软管

网友:
洗鼻器,居然还有这玩意,一般就用手指勾

网友:
拿这个清洗电路板也不错

网友:
和冲牙器一样

网友:
这不是跟冲牙器一样?

网友:
謝謝分享,以为是冲牙器

网友:
这怎么看起来像洗牙的

网友:
我看也像是冲牙器

网友:
坚持用盐水冲洗对鼻炎是很有效果的,不过要注意消毒,用无菌生理盐水更好

网友:
跟冲牙器一样的结构,是抽水机来的

网友:
零件还不少,和冲牙器好像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