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可重复使用吸潮剂的电子防潮箱,PTC板坏了,不知道该换多少度的

楼主(2024-01-09):
这防潮箱,驱潮的时候,湿气在箱子里面,不会跑到外面去,估计是翻盖不会动了。

检查后发现,估计是这个PTC加热板坏了;
但是不知道买多少度的合适,有知道的朋友吗

我现在买了220V,230°的了,不知道合适不?

不太懂原理:加热后,那个记忆金属弹簧丝应该是收缩吧?

@大灰狼dhl

补充内容 (2024-1-16 12:47):
最新进展,厂家售后说是记忆弹簧老化了,所以拉不开舱门

网友:
太高级了,搞不懂

网友A:
看样子可能没坏,这玩意就是陶瓷和导电镀层,没碎镀层未烧蚀就没事

网友:
拍的图片都是重点信息,无能为力。

网友:
感觉是加热后拉长

网友:
应该按多少功率买。

网友B:
弹簧就是一般金属,不是特种材料,当然是热胀冷缩。说是吸潮,道不说是发热驱潮

网友: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可能没坏,这玩意就是陶瓷和导电镀层,没碎镀层未烧蚀就没事

不是吧?那不是瞎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就是一般金属,不是特种材料,当然是热胀冷缩。说是吸潮,道不说是发热驱潮 ...

原来如此

网友:
玩相机标配

网友C:
这东西好像都是黑盒子整个更换的。。   没问到有弄怎么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好像都是黑盒子整个更换的。。   没问到有弄怎么细的。。。

我也想整个换,但是找不到合适的

楼主:
是的,天气潮湿

网友D:
驱潮用的加热温度应该不会太高的。PTC 恐怕不会用到230度的吧。

网友E:
吸潮箱倒可以用 半导体制冷片来做。散热加热箱体内部空气 ,潮热的空气在冷端进行冷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潮箱倒可以用 半导体制冷片来做。散热加热箱体内部空气 ,潮热的空气在冷端进行冷凝。 ...

有具体的方案吗,最好有实例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方案吗,最好有实例教程

大型的实例 就是衣服烘干机 ,热端用来加热空气 蒸发水份,富含水气的空气在冷端腔室进行冷凝,干燥的空气又循环到热端进行加热。内部空气是循环的。制冷制热 都是压缩机。而这种长期密闭的 用制冷片也能达到使用要求,而且几乎没有耗材。

网友:
230度塑料融了,绝对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潮用的加热温度应该不会太高的。PTC 恐怕不会用到230度的吧。

确实,感觉230度都成烘干了,不过这么一小块服务于这么大一个箱子,按说温度高点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