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易做的点焊机用无线脚踏开关

楼主(2024-01-10):
推荐一款无线脚踏开关
    制作点焊机时,触发点焊一般为机械开关(脚踏开关和手柄处轻触开关)和自动触发两种方式,但都有一定的优缺点。使用机械开关触发较为方便,可以在最适合点焊是时候去触发,点焊质量最好,但使用脚踏开关要拖一根线,使用点焊手柄轻触开关的,需使用一体化手柄,且要有并行于焊把线的开关线;自动触发的是可以克服机械开关的上述缺点,但自动触发其实就是延时触发,在触发前若有焊针没压紧或者滑动等不适宜点焊的情况下仍会按时触发,操作起来要求较高的熟练程度,也不适合复杂情况下的点焊。
    为解决上述两类触发的缺点,我以前制作了无线脚踏开关,即在脚踏开关内放置遥控发射器和小锂电池,在点焊机内设置遥控接收板,通过遥控接收板输出信号电压去触发点焊,使用起来较为方便,但脚踏板改制较为复杂,要固定小遥控板,还要固定电池,增加锂电池充电电路,动手能力不强的不易制作成功。
   前几天在淘宝搜索遥控发射板时发现一种圆形随意贴式发射器,介个不高,体积也不大,且内置电池,于是突发奇想,如果能将这种遥控器安装在脚踏开关内,则可大大降低制作的难度,于是便在淘宝上购买了这种遥控器和脚踏开关试试,这两种部件见下图:

   收到后按照习惯都拆开看内部结构,圆形遥控器外径5厘米,内部较为紧凑,按键开关是贴片轻触开关。脚踏开关内部宽度也是5厘米,圆形遥控器刚好能镶嵌在里面,只是在固定原来开关的地方有些凸起不平,用烙铁铲去整平,然后就可以将遥控发射器镶嵌在里面了,尺寸刚好合适,甚至不必用胶等固定。

    把遥控器镶嵌到脚踏开关内会发现,脚踏开关踏下去并不能开启遥控器,还需在遥控器上发用双面胶粘高度1厘米左右的弹性泡沫(快递里面减震包装材料),这样合上上壳就可以了。

     无线脚踏开关做好后,接着就是改造遥控接收板。取一3P插头线,先焊在接收板的供电和地线,遥控信号输出端先不焊,因为接收板有D0、D1、D2、D3共4个输出端,使用不同的遥控器其信号输出端并不相同,要实际测试后才能确定。给接收板供上5V电源,我是插在点焊控制板的触发端子上(我做的大部分控制板触发端是3线的,有5V、地线和触发输入,且是高电平触发),用镊子短接VT和地线,然后踩下脚踏开关进行对码,对码成功后接收板上红色LED会亮,然后在测量遥控信号从D0到D3的哪个口输出高电平,确定好信号输出端口,就可将点焊控制板触发端(TR)焊在相应的端口上即可。
    接收板焊好3根线后,要用合适的热缩管封装以防意外短路,封装后的图片没有拍。改种遥控接收板尺寸很小,封装后可以直接插在点焊机控制板上。
    在淘宝这种随意贴遥控器还有配套的接收器,接收器有220V供电的,也有低压供电的,要选接收器内驱动继电器的那种,将继电器的触电与220V切断,即控制输出两个端口只与继电器触点相连,不与220V相连,将点焊触发开关线接到改造后的输出端口即可

楼主:
   有人说可以直接把这种遥控器作脚踏使用,但这款遥控器外壳不厚实,再者洁白色外壳踏不多久就脏得不行了,防水防尘效果也不好,还是装入脚踏开关内保险些。如偶尔使用的也可是直接脚踏试试,大不了坏了再买个新的,反正价格不高。

网友:
那种小号的单按键遥控器,要用的时候,放鞋里

网友:
还是接根线方便,点焊本就拉一堆线。

网友:
无线的,没有连线的麻烦

网友A:
开关线放手柄上它不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线放手柄上它不香嘛。。。。。。

一体焊笔当然是放手柄上方便省事,但分体焊笔放手柄上反而不易操作。

网友:
其实有线的还是比较方便老用户,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网友:
额,这个延迟

网友:
下次用个语音控制的应该更方便。

网友:
个人感觉电焊笔加手动触发更具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体焊笔当然是放手柄上方便省事,但分体焊笔放手柄上反而不易操作。

我的就是整一个微动,大一点的热缩管套焊笔上,开关帽处掏一个洞……

网友:
可靠性不佳,万一咬住咋办

网友:
在红圈处安装一个微动,让焊笔受力上行压下微动,从而实现机械式自动触发,既能有效避免电子延时自动触发的缺陷,又可以避免脚踏触发和手按按压触发的麻烦,应该会更好

网友(2025-02-10):
我买的大体积的脚踏开关,发射器用好点的,接收机放点焊机内,完全可以有线、无线双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