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南旗的螺丝刀很大兴!

楼主(2024-01-10):
才拧了十几颗螺丝就这吊样
还神器?都是抚摸的吧
看来真的要上维拉PB

网友A:
说说你拧的螺丝,这么小螺丝,这么大应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拧的螺丝,这么小螺丝,这么大应力?

坏成这样,肯定是小螺丝刀拧的大螺丝啊,有能耐也拿维拉PB去做此种破坏性试验,看看能强多少。

网友:
小马拉大车

网友:
怎么个捣鼓法?过程呢。

网友:
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哈哈哈哈。楼主只能上螺丝图解释了。

网友:
还是亚马逊代购比较好。买pb  维拉。

网友:
错了,南旗啥的是来干活的。
维拉是拿来抚摸的。

网友:
典型的问题,螺丝和批头不匹配,螺丝大,批头小。批头在槽位里有空间晃动就是不匹配

网友:
工具是消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成这样,肯定是小螺丝刀拧的大螺丝啊,有能耐也拿维拉PB去做此种破坏性试验,看看能强多少。 ...

不用PB,维拉去试,你拿我推荐的拓马去试下,什么匹配不匹配,会不会这个德行,拧个螺丝肯定选接近的批头的,难不成还要卡尺去量下

网友:
你不用拿这个接线座出来蒙人,你的螺丝刀头坏得那么深,这个接线座的小螺钉槽那么浅,碰不到那个位置的。

楼主:
大家手里都有南旗,这个插座也很便宜,很简单:可以试下验证我的话是不是蒙人,我有何必要来蒙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手里都有南旗,这个插座也很便宜,很简单:可以试下验证我的话是不是蒙人,我有何必要来蒙人呢? ...

好吧,我就信你的,给你平反昭雪。看来南旗确实不怎么样,以前还听说过不少折断的,好在我没有,以后也不用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手里都有南旗,这个插座也很便宜,很简单:可以试下验证我的话是不是蒙人,我有何必要来蒙人呢? ...

可以试试威汉、维拉或者PB,威威的这个套装也可以,就是小号刀头少一些,
南旗套装只是胜在规格和品种多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就信你的,给你平反昭雪。看来南旗确实不怎么样,以前还听说过不少折断的,好在我没有,以后也不 ...

我是实事求是讲,也希望南旗再做优质点,加点价可以,真正做好国产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威汉、维拉或者PB,威威的这个套装也可以,就是小号刀头少一些,
南旗套装只是胜在规格和品种多一 ...

这两天我也陆续买了一点,还会再买些,我不抚摸实用为主,就卖些自己常用的规格

楼主:
wiha的质量不怎么好,有几个玩工具的群友说,想便宜维拉,质量好还得PB,就是太贵了